不懂就问:虚拟示波器的频率测量会准吗?

楼主(2018-05-17):
各位好!我正在学习焊接一些振荡器恶补一些必要的知识,这是我最近焊接的一个晶振振荡线路:

那些电阻都是依照通用的晶体管放大线路的值,也很容易就起振了:

晶振用3.6864mhz, 那个电感扼流圈我用了一个1:1的音频变压器的初级代替,次级能测到很好的输出:

测得正弦波频率是3.692mhz, 但是每隔几秒就会跳出其他数字,但没有规律,看到的3.692mhz是比较稳定的,请问各位用的虚拟示波器是不是数字稳定不会跳,这是晶振振荡器,频率应该是不会乱跳的,我把电源电压调高调低,3.692mhz数字还是稳定的,但跳动依旧存在,这是不是虚拟示波器的天生缺陷?还是我什么参数没设定好?

另外那个1:1的音频变压器为何也能输出3.692mhz的正弦波,不是听说高频得用特别铁芯的变压器吗?请大神指教,谢谢!

网友A:
虚拟示波器我用过,数字信号挺管用,模拟的还是老示波器要稳点

网友B:
很少用虚拟示波器,你可以找个示波器对比一下。

网友C:
准的,没有问题

楼主:
谢谢各位,我用的这款虚拟示波器还算可以,就是有一些缺点,在XP运行下会死机,波形偶尔会偏向一边,频率测量的确不理想,我刚买了个波形产生器,有频率测量,是用1秒周期来算频率的,测量我做的振荡器都很稳定,证明是示波器测量周期太短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