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定义的变量太多而导致程序卡死在屏幕初始化的问题

楼主(2018-05-17):
有没有在使用普中的stm32f103zet6开发板的时候定义的变量太多而导致程序卡死在屏幕初始化那里的,紧急求助!!!

调试界面

调试界面

网友A:
这个就没办法了 只能尽量的减少程序的内存 毕竟内存也是有限的
尽量多改用局部变量吧
试试可以吗
我还从没遇到这种情况呢
这只是我个人的建议 希望对你有帮助吧

网友B:
你是不是程序的容量超过了芯片的存储范围,尽量用局部变量。

网友B:
尽量用局部变量,再检查下代码大小是否超过了芯片的容量。

网友C:
变量太多,内存有限,尽量定义全局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