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简易计算器源码与说明 LCD1602显示

楼主(2018-05-17):
最初接触就是单片机,今天就突然想写一则这样的帖子试试看。
通过矩阵按键输入运算数字和符号进行运算,
1矩阵按键扫描
键盘检测原理为非编码键盘检测,参考:
https://blog.csdn.net/mr_bean_1031/article/details/75925118
2液晶模块
http://www.51hei.com/bbs/dpj-83245-1.html

说明:
进行本实验前需要先完成《17_LCD1602基本显示程序》实验。
接上1602液晶,烧录程序后按键对应数值表
S6     --     1
S10    --     2
S14     --     3
S18     --     4
S7     --     5
S11     --     6
S15     --      7
S19     --     8
S8     --     9
S12     --     0
S16     --      .
S20     --   =
S9     --   +
S13     --   -
S17     --   *
S21     --   /

单片机源码:
#include<reg52.h>        //声明包含51头文件
#include<stdio.h>  //声明包含输入输出函数
#include<intrins.h>         //声明包含位移函数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  宏定义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宏定义
#define CHECK_BUSY
sbit RS = P3^5;        //液晶引脚定义
sbit RW = P3^6;
sbit EN = P3^4;void DelayMs(int z)// 1ms延时函数
{
int x,y;
for (x=z;x>0;x--)
   for(y=110;y>0;y--);
}
/***********LED判忙函数***********/
bit LCD_Check_Busy()
{
#ifdef CHECK_BUSY
P0= 0xFF;
RS=0;
RW=1;
EN=0;
_nop_();
EN=1;
return (bit)(P0 & 0x80);
#else
return 0;
#endif
}
/***********LED写入命令函数***********/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while(LCD_Check_Busy()); //忙则等待
RS=0;
RW=0;
EN=1;
P0= com;
_nop_();
EN=0;
}
/**********LED写入数据函数**********/
void write_dat(uchar dat)
{
while(LCD_Check_Busy()); //忙则等待
RS=1;
RW=0;
EN=1;
P0= dat;
_nop_();
EN=0;
}
/*******LED写入字符函数***********/
void LCD_Write_Char(uchar x,uchar y,uchar dat)
{
if (y == 0)
  {
  write_com(0x80 + x);
  }
else
  {
  write_com(0xC0 + x);
  }
write_dat( dat);
}
/******写入字符串函数***********/
void Write_String(uchar x,uchar y,uchar *s)
{

while (*s)
  {
  LCD_Write_Char(x,y,*s);
  s++;
  x++;
  }
}
/*****LED初始化函数******/
void LCD_Init()
{
           RW=0;
        dula=0;         //关闭数码管显示
        wela=0;         //关闭数码管显示
   write_com(0x38); /*显示模式设置*/
   DelayMs(5);
   write_com(0x06);/*显示光标移动设置*/
   DelayMs(5);
   write_com(0x0C); /*显示开及光标设置*/
   write_com(0x01);  /*显示清屏*/
   }

/*按键扫描函数,返回扫描键值*/
uchar KeyScan()  //键盘扫描函数,使用行列反转扫描法
{
unsigned char cord_h,cord_l;//行列值中间变量
P3=0x0f;            //行线输出全为0
cord_h=P3&0x0f;     //读入列线值
if(cord_h!=0x0f)    //先检测有无按键按下
{
  DelayMs(10);        //去抖
  if((P3&0x0f)!=0x0f)
  {
    cord_h=P3&0x0f;  //读入列线值
    P3=cord_h|0xf0;  //输出当前列线值
    cord_l=P3&0xf0;  //读入行线值
    while((P3&0xf0)!=0xf0);//等待松开并输出
    return(cord_h+cord_l);//键盘最后组合码值
   }
  }
  return(0xff);  //返回该值
}

unsigned char KeyPro()
{
switch(KeyScan())
{
  case 0xee:return '1';break;//0 按下相应的键显示相对应的码值
  case 0xed:return '2';break;//1
  case 0xeb:return '3';break;//2
  case 0x7e:return '+';break;//3
  case 0xe7:return '4';break;//4
  case 0xde:return '5';break;//5
  case 0xdd:return '6';break;//6
  case 0x7d:return '-';break;//7
  case 0xdb:return '7';break;//8
  case 0xd7:return '8';break;//9
  case 0xbe:return '9';break;//a
  case 0x7b:return 'x';break;//b
  case 0xbd:return '0';break;//c
  case 0xbb:return '.';break;//d
  case 0xb7:return '=';break;//e
  case 0x77:return '/';break;//f
  default:return 0xff;break;
}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num,i,sign;
unsigned char temp[16];   //最大输入16个
bit firstflag;
float a=0,b=0;
unsigned char s;
LCD_Init(); //初始化液晶屏
DelayMs(10);//延时用于稳定,可以去掉
write_com(0x01); //清屏
Write_String(0,0,"I LIKE MCU");    //写入第一行信息,主循环中不再更改此信息,所以在while之前写入
Write_String(0,1,"QXMCU");    //写入第二行信息,提示输入密码
for(s=0;s<25;s++)//延时5s
    DelayMs(200);
write_com(0x01);
while (1)         //主循环
  {

num=KeyPro();  //扫描键盘
if(num!=0xff)  //如果扫描是按键有效值则进行处理
   {
    if(i==0)    //输入是第一个字符的时候需要把改行清空,方便观看
   write_com(0x01);
if(('+'==num)|| (i==16) || ('-'==num) || ('x'==num)|| ('/'==num) || ('='==num))//输入数字最大值16,输入符号表示输入结束
   {
   i=0;  //计数器复位
  if(firstflag==0)  //如果是输入的第一个数据,赋值给a,并把标志位置1,到下一个数据输入时可以跳转赋值给b
      {
      sscanf(temp,"%f",&a);
         firstflag=1;
   }
   else
      sscanf(temp,"%f",&b);
   for(s=0;s<16;s++) //赋值完成后把缓冲区清零,防止下次输入影响结果
      temp[s]=0;
      LCD_Write_Char(0,1,num);
   ///////////////////////
   if(num!='=')      //判断当前符号位并做相应处理
      sign=num;      //如果不是等号记下标志位
   else
      {
   firstflag=0;   //检测到输入=号,判断上次读入的符合
         switch(sign)
        {
      case '+':a=a+b;
   break;
   case '-':a=a-b;
   break;
   case 'x':a=a*b;
   break;
   case '/':a=a/b;
   break;
   default:break;
     }
   sprintf(temp,"%g",a);    //输出浮点型,无用的0不输出
         Write_String(1,1,temp);//显示到液晶屏
   sign=0;a=b=0;            //用完后所有数据清零
   for(s=0;s<16;s++)
      temp[s]=0;
   }
   }
  else if(i<16)
   {
    if((1==i)&& (temp[0]=='0') )//如果第一个字符是0,判读第二个字符
      {
    if(num=='.')  //如果是小数点则正常输入,光标位置加1
      {
      temp[1]='.';
   LCD_Write_Char(1,0,num);//输出数据
   i++;
            } //这里没有判断连续按小数点,如0.0.0
   else
    {
     temp[0]=num; //如果是1-9数字,说明0没有用,则直接替换第一位0
     LCD_Write_Char(0,0,num);//输出数据
     }
   }
    else
      {
         temp[i]=num;
         LCD_Write_Char(i,0,num);//输出数据
      i++;   //输入数值累加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