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初学者问问题,怎么通过按键来控制小灯亮灭

楼主(2018-05-17):
可能说的笼统,但应该也差不多理解,最好有电路图和程序段

网友A:
透過按鈕觸發輸入事件,再做小燈輸出邏輯(可以是 PWM 或是單純的 High/Low)。

网友B:
sbit key = P1_0; sbit led = P1_1; #define led_on 0 main() {     while( key )     {         led = ! led_on;     }     while(!key)     {         led = led_on;         delay( 100 );         led = ! led_on;         delay( 100 );     } }

网友C:
这个怎么给你画电路图呢?

网友D:
可以通过中断来控制

网友C:
这个不太方便画电路图,键盘可以分为单个按键,和键盘,单个按键就好比是单片机I\O都可以接一个按键,但是就拿51单片机说它可用的I\o就32个,所以就只能接32个按键,当然通过扩展除外了,通常看你做项目所使用的按键个数来选择用单个按键还是编码键盘(键盘,或者矩阵键盘叫法不一样)百度上有大把的例子,随便一个就能懂了。按键的按下和断开有不同的信号产生,单片机通过这不同的信号可以检测到是否有按键按下,然后就是swit。。。。。case了每个按键的信号都会不一样才行。

网友E:
可以先买本郭天祥的51单片机教程  前几章就有讲  网上也可以下载到  还有视频

网友F:
单片机最小系统电路绘制

网友G:
要在程序中控制

网友G:
要在程序中修改

网友H:
{         led = led_on;         delay( 100 );         led = ! led_on;         delay( 100 );     } }

网友I:
按键1控制亮,按键2控制灭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K1=P3^4;
sbit K2=P3^5;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key()
{
        if(K1==0)
        {
                delay(5);
                if(K1==0)
                {
                        P1=0xff;
                        while(!K1);
                }
        }

        if(K2==0)
        {
                delay(5);
                if(K2==0)
                {
                        P1=0xfe;
                        while(!K2);
                }
        }
}

void main()
{
        while(1)
        {
                key();
        }
}

网友J:
2L说法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