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P79410驱动程序,分享下·····

楼主(2018-05-17):
#include "mcp79411.h"

#define RTCC_SRAM_CTR_READ                                0xDF
#define RTCC_SRAM_CTR_WRITE                                0xDE
#define EE_SLAVE_ADDR_READ                                0xAF
#define EE_SLAVE_ADDR_WRITE                                0xAE

#define MCP79410_SRAM_ADDR_MIN                        0x20
#define MCP79410_SRAM_ADDR_MAX                        0x5F
#define MCP79410_RTC_ADDR_MAX                        0x1F
#define MCP79410_EEPROM_ADDR_MAX                0x7F

#define MCP79410_RTC_LEN                                0x20                        //byte
#define MCP79410_SRAM_LEN                                0x40                        //byte
#define MCP79410_EEPROM_RD_LEN                        0x100                        //byte
#define MCP79410_EEPROM_WR_LEN                        0x80                        //byte

#define EE_BUFFER_MAX                                        0x10                //最大为0x7F,考虑到空间和实际应用暂定为16

#define RTC_SEC_ADDR                                         0
#define RTC_CONTROL_ADDR                                0x07
#define MCP79410_RTCSEC_ST                                0x80
#define MCP79410_RTCHOUR_12                                0x40
#define MCP79410_RTCWKDAY_VBATEN                0x08
#define MCP79410_RTCWKDAY_PWRFAIL                0x10
#define MCP79410_RTCCONTROL_EXTOSC                0x08

uint8_t EE_ByteWrite(uint8_t ucType, uint8_t ucAddr, uint8_t *pData, uint8_t ucLen)
{
        static uint8_t ucWrDatas[EE_BUFFER_MAX+2];                //多了控制欲和地址,故需要增加2byte
        static uint8_t ucRdDatas[EE_BUFFER_MAX];
        uint8_t ucAddrTmp;
        uint8_t error = 0;
        uint8_t ucCtrByte = 0;
        uint8_t ucPage,i;
        uint32_t n;

        if (MCP79410_TYPE_RTC == ucType)
        {
                if (((ucLen+ucAddr) > MCP79410_RTC_LEN) || (ucLen > EE_BUFFER_MAX))
                {
                        error = 0xAA;
                        return error;
                }
                ucCtrByte = RTCC_SRAM_CTR_WRITE;
                ucAddrTmp = ucAddr;
        }
        else if (MCP79410_TYPE_SRAM == ucType)
        {
                if (((ucLen+ucAddr) > MCP79410_SRAM_LEN) || (ucLen > EE_BUFFER_MAX))
                {
                        error = 0xAA;
                        return error;
                }
                ucCtrByte = RTCC_SRAM_CTR_WRITE;
                ucAddrTmp = MCP79410_SRAM_ADDR_MIN + ucAddr;
        }
        else if (MCP79410_TYPE_EEPROM == ucType)
        {
                if (((ucLen+ucAddr) > MCP79410_EEPROM_WR_LEN) || (ucLen > EE_BUFFER_MAX))
                {
                        error = 0xAA;
                        return error;
                }
                ucCtrByte = EE_SLAVE_ADDR_WRITE;
                ucAddrTmp = ucAddr;
        }

        ucWrDatas[0] = ucCtrByte;

        if (MCP79410_TYPE_EEPROM == ucType)
        {
                if (ucAddrTmp % 8)
                {
                //待完善
                }
                else
                {
                        if (ucLen < 8)
                        {
                                ucWrDatas[1] = ucAddrTmp;
                                memcpy(&ucWrDatas[2], pData, ucLen);
                                error = I2C_WriteBytes(ucWrDatas, ucLen+2);
                        }
                        else
                        {
                                ucPage = ucLen/8;
                                for (i=0;i<ucPage;i++)
                                {
                                        ucWrDatas[1] = ucAddrTmp+i*8;
                                        memcpy(&ucWrDatas[2], pData+i*8, 8);
                                        error = I2C_WriteBytes(ucWrDatas, 10);
                                        if (0 != error)
                                        {
                                                return error;
                                        }
                                        for (n=0; n< 12000; n++);

                                }
                                if (ucLen % 8)
                                {
                                        for (n=0; n< 12000; n++);
                                        ucWrDatas[1] = ucAddrTmp+ucPage*8;
                                        memcpy(&ucWrDatas[2], pData+ucPage*8, ucLen%8);
                                        error = I2C_WriteBytes(ucWrDatas, ucLen%8+2);
                                        if (0 != error)
                                        {
                                                return error;
                                        }
                                }
                        }
                }
        }
        else
        {
                ucWrDatas[1] = ucAddrTmp;
                memcpy(&ucWrDatas[2], pData, ucLen);
                error = I2C_WriteBytes(ucWrDatas, ucLen+2);
        }

        if (0 != error)
        {
                return error;
        }

        if (MCP79410_TYPE_EEPROM == ucType)
        {
                for (n=0; n< 12000; n++);
        }

        error = I2C_ReadBytes(ucCtrByte, ucAddrTmp, ucRdDatas, ucLen);
        if (0 != error)
        {
                return error;
        }

        if (0 != memcmp(&ucWrDatas[2], ucRdDatas, ucLen))
        {
                error = I2C_WriteBytes(ucWrDatas, ucLen+2);
        }

        return error;
}

uint8_t EE_ByteRead(uint8_t ucType, uint8_t ucAddr, uint8_t *pData, uint8_t ucLen)
{
        uint8_t ucAddrTmp = ucAddr;
        uint8_t error = 0;
        uint8_t ucCtrByte = 0;

        if (MCP79410_TYPE_RTC == ucType)
        {
                if (((ucLen+ucAddr) > MCP79410_RTC_LEN) || (ucLen > EE_BUFFER_MAX))
                {
                        error = 0xAA;
                        return error;
                }
                ucCtrByte = RTCC_SRAM_CTR_WRITE;
                ucAddrTmp = ucAddr;
        }
        else if (MCP79410_TYPE_SRAM == ucType)
        {
                if (((ucLen+ucAddr) > MCP79410_SRAM_LEN) || (ucLen > EE_BUFFER_MAX))
                {
                        error = 0xAA;
                        return error;
                }
                ucCtrByte = RTCC_SRAM_CTR_WRITE;
                ucAddrTmp = MCP79410_SRAM_ADDR_MIN + ucAddr;
        }
        else if (MCP79410_TYPE_EEPROM == ucType)
        {
                if (((ucLen+ucAddr) > MCP79410_EEPROM_RD_LEN) || (ucLen > EE_BUFFER_MAX))
                {
                        error = 0xAA;
                        return error;
                }
                ucCtrByte = EE_SLAVE_ADDR_WRITE;
                ucAddrTmp = ucAddr;
        }

        error = I2C_ReadBytes(ucCtrByte, ucAddrTmp, pData, ucLen);

        return error;
}

uint8_t EE_GetRtcTime(RTC_ST *pstrSystime)
{
        uint8_t ucRdDatas[7];
        uint8_t error = 0;

//        error = I2C_ReadBytes(RTCC_SRAM_CTR_WRITE, RTCSEC_ADDR, ucRdDatas, 7);
        EE_ByteRead(MCP79410_TYPE_RTC, 0, ucRdDatas, 7);

        if (0 != error)
                return error;

        pstrSystime->second         = ((ucRdDatas[0] & 0x70) >>4 ) * 10 + (ucRdDatas[0] & 0x0F);
        pstrSystime->minute         = ((ucRdDatas[1] & 0x70) >>4 ) * 10 + (ucRdDatas[1] & 0x0F);
        pstrSystime->hour         = ((ucRdDatas[2] & 0x30) >>4 ) * 10 + (ucRdDatas[2] & 0x0F);
        pstrSystime->week         = ucRdDatas[3] & 0x07;
        pstrSystime->day          = ((ucRdDatas[4] & 0x30) >>4 ) * 10 + (ucRdDatas[4] & 0x0F);
        pstrSystime->month         = ((ucRdDatas[5] & 0x10) >>4 ) * 10 + (ucRdDatas[5] & 0x0F);
        pstrSystime->year         = ((ucRdDatas[6] & 0xF0) >>4 ) * 10 + (ucRdDatas[6] & 0x0F);

        return error;
}

void EE_Init(void)
{
        uint8_t strRdDatas[8];
        uint32_t uiFirst;
        uint32_t uiTmp, uiRd0, uiRd1;

        EE_ByteRead(MCP79410_TYPE_RTC, 0, strRdDatas, 8);

        if ((0 == (strRdDatas[0] & MCP79410_RTCSEC_ST))
                || (0 != (strRdDatas[2] & MCP79410_RTCHOUR_12))
                || (0 == (strRdDatas[3] & MCP79410_RTCWKDAY_VBATEN))
                || (0 != (strRdDatas[3] & MCP79410_RTCWKDAY_PWRFAIL))
                || (0 != (strRdDatas[7] & MCP79410_RTCCONTROL_EXTOSC)))
        {
                strRdDatas[0] |= MCP79410_RTCSEC_ST;
                strRdDatas[3] = strRdDatas[3] & (~MCP79410_RTCWKDAY_PWRFAIL) | MCP79410_RTCWKDAY_VBATEN;         //注意符号优先级
                strRdDatas[2] &= (~MCP79410_RTCHOUR_12);
                strRdDatas[7] &= (~MCP79410_RTCCONTROL_EXTOSC);
                console_printf("Rewrite ee-rtc\n");
                EE_ByteWrite(MCP79410_TYPE_RTC, RTC_SEC_ADDR, strRdDatas, 8);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