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522射频模块实现M1卡钱包功能STM32源码与资料分享

楼主(2018-05-17):
硬件:
1、MCU(该程序使用STM32F103开发板)
2、RFID RC522读写器(会送两张MI卡)
软件:
1、串口调试助手
2、KEIl5开发工具
参考资料:
1、MCU(该程序使用STM32F103开发板)
2、stm32中文参考手册(V10)
3、Mifare1 S50IC卡中文说明书

实验说明:本程序可在51等单片机上运行,只需SPI接口,电源,注意RFID的电源范围,一块开发板,看懂程序后容易移植

实验程序内容:程序在网上下载案例,只实现读卡功能(网上大部分的资源大多是这种情况),于是对程序修改后进行编写,主要增加了STORE文件,
还可进行拓展。

程序实现功能:
最主要的功能是进行管理员认证后执行相应操作
1、管理员权限卡(具有全部权限)
2、用户卡(只能获取本卡信息,用户卡消费,需先获取管理员权限),认证管理员卡后可进行等操作

实验步骤:
1、按key0键进行管理员认证
2、按key1键进行密码修改,密码内容没有做输入,暂时没做界面(需管理员认证,实际是无需管理员认证的,只是偷懒了以下)
3、按key2键进行(需管理员认证)

调试错误:
1、SPi的时钟极性和时钟相位没有设置正确,调试发现发送命令字后返回的结果不一致
2、RC522复位时间和启动时间间隔太短,导致读卡不灵敏
3、将扇区控制块的内容写错(格式错误,存储控制的数据和反码不一致,粗心导致),导致不能读写这个

钱包数据格式:
示例1:01 ff ff ff f7  0  0  0  01 ff ff ff 28 D7 28 D7           //数据存放在0x28
示例2:3  0  0  0  fc  ff ff ff  3  0  0  0  8 f7  8 f7         //数据存放在0x08
前4字节:金额
4-7    :反码
8-11   :备份金额
12-15  :地址 地址反码 地址 地址反码

管理员卡:扇区使用0x18-0x1B
1B:秘钥A:888888   控制字:f0 f0 f0 69  秘钥B:654321
18:块数据 FF BB E0 A8 C9 56 FE AC C4 D2 B6 7B 55 6B 3F 19
0f:秘钥A:123321   控制字:ff 07 80 69  秘钥B:010101
控制字说明:
块 0: C10 C20 C30  101        秘钥B认证后可读不可写
块 1: C11 C21 C31        101        秘钥B认证后可读不可写
块 2: C12 C22 C32        101        秘钥B认证后可读不可写
块 3: C13 C23 C33        101 秘钥A、B不可读写,验证秘钥B可改写控制字

用户卡:扇区使用0x0C-0x0F
0X0F:秘钥A:初始值:123456(用户可更改)  控制字:80 ff 87 69  秘钥B:960917
0X0C作为钱包存储
块 0: C10 C20 C30  110        秘钥A可读,可减,秘钥B:可读可写可增可减
块 1: C11 C21 C31        110        秘钥B认证后可读不可写
块 2: C12 C22 C32        110        秘钥B认证后可读不可写
块 3: C13 C23 C33        101 秘钥A、B不可读写,验证秘钥B可改写控制字

#include "output.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include "rc522.h"
#include "lcd.h"                         //显示模块
#include "key.h"             //
#include "usart.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led.h"
#include "store.h"
/*******************************
*连线说明:
*1--SS  <----->PF0
*2--SCK <----->PB13
*3--MOSI<----->PB15
*4--MISO<----->PB14
*5--悬空
*6--GND <----->GND
*7--RST <----->PF1
*8--VCC <----->VCC
************************************/
int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status;
        u8 key=0;
        u8 i=0;
        u8 RETRY=0x10; //最多十次验证管理员用户卡
        u8 flag=1;
        Stm32_Clock_Init(9);
        MY_NVIC_PriorityGroupConfig(2);          //设置NVIC中断分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delay_init(72);                     //延时函数初始化
         OUTPUT_Init();                         //输出模块初始化
        uart_init(72,115200);
        LCD_Init();
        KEY_Init();
        LED_Init();
        InitRc522();                                //初始化射频卡模块
        POINT_COLOR=RED;
        LCD_ShowString(40,80,240,24,24,(u8*)"open the ");
        LCD_ShowString(20,110,240,24,24,(u8*)"serial assistant.");
        LCD_ShowString(0,140,240,16,16,(u8*)"KEY0:administrator operation");
        LCD_ShowString(0,160,240,16,16,(u8*)"KEY1:change password");
        LCD_ShowString(0,180,240,16,16,(u8*)"KEY2:rechargeable card");
        printf("***************************操作说明***************************************\r\n");
        printf("先按key0进入管理员验证,需先初始化管理员卡,用户卡,再按key1或key2进行用户卡操作\r\n");
          printf("**************************************************************************\r\n");
        while(1)
        {
                key=KEY_Scan(0);
                if(key==1)
                {
                        RETRY=0x10;
                        do
                        {
                                status=store(addrAdmin,KEYB_1B,0);  //管理员认证
                                if(status==MI_OK){
                                        break;
                                }
                                RETRY--;
                        }while(RETRY!=0);
                        if(RETRY!=0&&IsManager==1){ //验证管理身份成功
                                while(flag)
                                {
                                        key=KEY_Scan(0);
                                        if(key==3)  //金额可在STORE.c文件中修改
                                        {
                                                status=userRecharge(addrUserDat,USERKEYINITB,Recharge,0);  //金额
                                                if(status==MI_OK)
                                                {
                                                        printf(":%d :%d 现:%d\r\n",prevMoney,Recharge,laterMoney);
                                                }
                                        }
                                        if(key==2)  //改密
                                        {
                                                status=changeUserPwd(addrUserDat,addrUserCon,USERKEYINITB,(u8*)"123456",(u8*)"123321",0);
                                                if(status==MI_OK)
                                                {
                                                        printf("密码修改成功\r\n");
                                                }
                                        }
                                }
                        }
                        else{
                                printf("请检查你放置的管理员卡是否正确\r\n");

……………………

网友A(2018-09-16):
点赞!
第二个压缩文档,打不开

网友B(2018-10-16):
要是SPI接口的吧

网友C:
谢了,很需要这种资料

网友D:
请问管理员卡如何初始化呢?

网友E(2018-12-27):
非常需要这个!

网友F(2019-09-23):
积分有点多啊,过几天下载吧

网友G:
如何进行管理员的初始化

网友H:
谢谢分享,对我非常有用,谢谢您!

网友I(2020-06-13):
学习了,不知道有没有protues仿真图或原理图

网友J(2021-03-27):
是不是没有初始化数据格式,扣和充函数不能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