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hc程序源码(实现APP与单片机的通信)

楼主:
文件中Readme文件有连线方式,压缩包含程序源码,用keil打开口按照接线方式即可通行。
拿出来与大家分享,程序不复杂,只要有一点单片机的基础即可,,
能力有限,欢迎私聊讨论指出不足,不懂连线或其它地方也可私聊进行讨论学习。
MCU:STM32F103
1、通过手机APP发送数据
2、通过手机APP发送指令
指令1:led0      控制led0灯状态的反转
指令2:led1      控制led1灯状态的反转
指令3:beep      控制蜂鸣器的开关
指令4:lcdwrite   lcd      显示一条标语 手机
可接收来自单片机的数据,也可发送数据给单片机,
蓝牙采用hc05从机模式接线方式:本程序采用usart3与蓝牙进行通信,蓝牙的RX引脚接usart3的TX,
蓝牙的Tx接usart3的rx引脚,VCC接3.3V电源,KEY引脚接PA4,STATE引脚接PA15(若使用51单片机,请选用一份调试好串口的程序,将该程序进行部分移植即可)

蓝牙指令:
AT                           OK
AT+VERSION?                    +VERSION:hc01.comV2.1
AT+NAME?                    +NAME:MrWang\r\n
at+name=MrWang                OK
AT+ PSWD?                    +PSWD:123321
AT+ UART?                    +UART:9600,1,0
AT+UART=9600,1,0            OK
AT+RESET                    OK
AT+ ROLE?                    +ROLE:0

//寄存器开发版本:原子开发板stm32f103
#include "sy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lcd.h"
#include "key.h"
#include "usart3.h"
#include "HC05.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lcd.h"
#include "led.h"
#include "beep.h"
int main(void)
{
        u16 reclen=0;
        Stm32_Clock_Init(9);
        delay_init(72);
        KEY_Init();
        HC05_Init(9600,36);
        uart_init(72,115200);
        LCD_Init();
        LED_Init();
        BEEP_Init();
        while(1)
        {
                if(USART3_RX_STA&0X8000)  //说明接收到数据,不懂就看usart3的中断处理函数
                {
                        reclen=USART3_RX_STA&0X7FFF;        //得到数据长度
                          USART3_RX_BUF[reclen]=0;                 //加入结束符
                        //指令的匹配函数,没有应用到工程,这里就直接用if逐个判断了
                        if(!strcmp("led0",(const char*)USART3_RX_BUF))
                        {
                                LED0=~LED0;
                        }
                        else if(!strcmp("led1",(const char*)USART3_RX_BUF))
                        {
                                LED1=~LED1;
                        }
                        else if(!strcmp("beep",(const char*)USART3_RX_BUF))
                        {
                                BEEP=~BEEP;
                        }
                        else if(!strcmp("lcdwrite",(const char*)USART3_RX_BUF))
                        {
                                POINT_COLOR=RED;
                                BACK_COLOR=DARKBLUE;
                                LCD_ShowString(30,160,200,16,16,(u8*)"blue templete  .......");
                        }
                        u3_printf("【发送数据】:%s\r\n",USART3_RX_BUF); //回显函数
                        USART3_RX_STA=0;
                }
                if(!KEY0)
                {
                        SendData((u8*)"你好啊");  //做测试用
                }
        }
}

网友A(2018-07-23):
貌似不错,准备下载来看看

网友B:
下载不了怎么

网友C(2020-01-26):
app 是源码的吗?是什么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