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602的头文件和库函数文件,内有1602中文手册

楼主(2018-05-17):
头文件如下,详细资料见附件:

#ifndef __LCD1602_H_
#define __LCD1602_H_

#include <reg51.h>

/******************LCD1602管脚定义************************/
#define  Data_Port P0
sbit LCD1602_RS = P2^0;     //寄存器选择位,将RS位定义为P2.0引脚
sbit LCD1602_RW = P2^1;     //读写选择位,将RW位定义为P2.1引脚
sbit LCD1602_E  = P2^2;      //使能信号位,将E位定义为P2.2引脚
/*********************************************************/

/*-------------------------------------------------------
函数名称: unsigned char LCD1602_Read_Data()
函数功能: 读数据
参数    : 无
返回值  : 读取的数据
---------------------------------------------------------*/
unsigned char LCD1602_Read_Data();

/*-------------------------------------------------------
函数名称: void LCD1602_Write_Data()
函数功能: 写数据
参数    : ch 要写入的数据
---------------------------------------------------------*/
void LCD1602_Write_Data(unsigned char ch);

/*-------------------------------------------------------
函数名称: unsigned char LCD1602_Read_Sta()
函数功能: 读状态
参数    : 无
返回值  : 1602的当前状态
---------------------------------------------------------*/
unsigned char LCD1602_Read_Sta();

/*-------------------------------------------------------
函数名称: void LCD1602_Write_Com()
函数功能: 写命令
参数    : com 要写入的命令
---------------------------------------------------------*/
void LCD1602_Write_Com(unsigned char com);

/*-------------------------------------------------------
函数名称: void LCD1602_Write_Char(unsigned char addr,unsigned char p)
函数功能: 指定位置写字符
参数    : addr 位置 0X80~(0X80+39) 0XC0~(0X80+39)
          p 数据
返回值  : 无
---------------------------------------------------------*/
void LCD1602_Write_Char(unsigned char addr,unsigned char p);

/*------------------------------------6-------------------
函数名称: void LCD1602_Write_Str(unsigned char addr,unsigned char* p)
函数功能: 指定位置写字符串
参数    : addr 首位置 0X80~(0X80+39) 0XC0~(0X80+39)
          *p 数据指针
返回值  : 无
---------------------------------------------------------*/
void LCD1602_Write_Str(unsigned char addr,unsigned char* p);

/*-------------------------------------------------------
函数名称: void LCD1602_Write_Strlen(unsigned char addr,unsigned char* p,unsigned int lenth,unsigned int delayMs)
函数功能: 指定位置写字符串
参数    : addr 首位置 0X80~(0X80+39) 0XC0~(0X80+39)
          *p 数据指针
          lenth 数据长度
          delayMs 写数据之间延时
返回值  : 无
---------------------------------------------------------*/
void LCD1602_Write_Strlen(unsigned char addr,unsigned char* p,unsigned int lenth,unsigned int delayMs);

/*-------------------------------------------------------
函数名称: LCD1602_Init()
函数功能: LCD1602初始化
参数    : 无
返回值  : 无
---------------------------------------------------------*/
void LCD1602_Init();

#endif

LCD1602的库函数

网友A(2020-11-07):
诚不欺棒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