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互感器和电流互感器采样电压和电流

楼主(2018-05-17):
大神们,如何通过电压互感器和电流互感器利用带有AD采样的C51单片机采集单个路灯的电压和电流啊?求原理图和过程分析

楼主:
大神,我认识你

楼主:
大神,我这个是毕业设计,就要求画出原理图,但我不知道该怎么画,AD09软件会用,就是不知道电压互感器和电流互感器的原理图与单片机想连接该如何画?

网友A(2018-07-17):
我会电压互感器和电流互感器原理图

网友B:
AD运算结果给单片机即可,单片机程序运算

网友C(2018-08-31):
楼主,请问电流互感器模块输出电压信号和实际电流值的关系是什么呀?最近用到这个,但是怎么也查不到,好急呀

网友D(2019-06-28):
引用 网友C:
楼主,请问电流互感器模块输出电压信号和实际电流值的关系是什么呀?最近用到这个,但是怎么也查不到,好急 ...

你的这个设计出来了没,最近我也做这个,Y=kx+b可以计算输入输出的关系 ,但我不清楚电流电压怎么转化

网友E:
N1/N2 = U1/U2   N1/N2 = I2/I1 知道互感器的匝比不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