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到1台48V通信开关电源,不知道能不能改成48v转220V的逆变器。

楼主(2018-05-17):
搞到1台48V通信开关电源,不知道能不能改成48v转220V的逆变器。

网友A:
采用一个逆变电路即可,网上搜搜大把

网友B:
反汇出原理图,如果你有足够的开关电源知识,又懂得逆变的原理,是可以完成的。否则门都没有。

网友C:
想改这个,你的下大决心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