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stm32单片机中断编写4*4矩阵键盘,识别按下哪个按键

楼主(2018-05-17):
利用外部IO口中断编写程序,识别4*4矩阵键盘中哪个按键被按下。
优点:快速
本程序使用stm32f103zet6编写,程序中没有进行手动延时,但经实测,识别效果出错率很小。

stm32单片机源程序:
/* Includes ------------------------------------------------------------------*/
#include "main.h"
#include "stm32f1xx_hal.h"

/* USER CODE BEGIN Includes */
#include "lcd.h"
/* USER CODE END Includes */

/* Private variables ---------------------------------------------------------*/
SRAM_HandleTypeDef hsram1;

/* USER CODE BEGIN PV */
/* Private variables ---------------------------------------------------------*/

/* USER CODE END PV */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static void MX_GPIO_Init(void);
static void MX_FSMC_Init(void);
static void MX_NVIC_Init(void);

/* USER CODE BEGIN PFP */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 USER CODE END PFP */

/* USER CODE BEGIN 0 */
void HAL_GPIO_EXTI_Callback(uint16_t GPIO_Pin)
{
//        HAL_Delay(10);
//        LCD_ShowString(30,60,200,16,16,(uint8_t*)"OK");
        //检测第一排
        if(HAL_GPIO_ReadPin(GPIOA,GPIO_PIN_0)==0)
  {if(HAL_GPIO_ReadPin(GPIOA,GPIO_PIN_5)==0)
        {
                LCD_Clear(WHITE);
                LCD_ShowString(30,30,200,16,16,(uint8_t*)"E");
        }

        if(HAL_GPIO_ReadPin(GPIOA,GPIO_PIN_6)==0)
{
        if(HAL_GPIO_ReadPin(GPIOA,GPIO_PIN_6)==0)
        {
                LCD_Clear(WHITE);
                LCD_ShowString(30,30,200,16,16,(uint8_t*)"I");
        }
}
//
        if(HAL_GPIO_ReadPin(GPIOA,GPIO_PIN_7)==0)
{
        if(HAL_GPIO_ReadPin(GPIOA,GPIO_PIN_7)==0)
        {
                LCD_Clear(WHITE);
                LCD_ShowString(30,30,200,16,16,(uint8_t*)"M");
        }
}
//
        if(HAL_GPIO_ReadPin(GPIOC,GPIO_PIN_1)==0)
{
        if(HAL_GPIO_ReadPin(GPIOC,GPIO_PIN_1)==0)
        {
                LCD_Clear(WHITE);
        LCD_ShowString(30,30,200,16,16,(uint8_t*)"A");
        }
}
}
//检测第二排

if(HAL_GPIO_ReadPin(GPIOA,GPIO_PIN_1)==0)
  {if(HAL_GPIO_ReadPin(GPIOA,GPIO_PIN_5)==0)
        {
                LCD_Clear(WHITE);
                LCD_ShowString(30,30,200,16,16,(uint8_t*)"B");
        }

        if(HAL_GPIO_ReadPin(GPIOA,GPIO_PIN_6)==0)
{
        if(HAL_GPIO_ReadPin(GPIOA,GPIO_PIN_6)==0)
        {
                LCD_Clear(WHITE);
                LCD_ShowString(30,30,200,16,16,(uint8_t*)"F");
        }
}
//
        if(HAL_GPIO_ReadPin(GPIOA,GPIO_PIN_7)==0)
{
        if(HAL_GPIO_ReadPin(GPIOA,GPIO_PIN_7)==0)
        {
                LCD_Clear(WHITE);
                LCD_ShowString(30,30,200,16,16,(uint8_t*)"J");
        }
}
//
        if(HAL_GPIO_ReadPin(GPIOC,GPIO_PIN_1)==0)
{
        if(HAL_GPIO_ReadPin(GPIOC,GPIO_PIN_1)==0)
        {
                LCD_Clear(WHITE);
        LCD_ShowString(30,30,200,16,16,(uint8_t*)"N");
        }
}
}

//检测第三排

if(HAL_GPIO_ReadPin(GPIOA,GPIO_PIN_2)==0)
  {if(HAL_GPIO_ReadPin(GPIOA,GPIO_PIN_5)==0)
        {
                LCD_Clear(WHITE);
                LCD_ShowString(30,30,200,16,16,(uint8_t*)"C");
        }

        if(HAL_GPIO_ReadPin(GPIOA,GPIO_PIN_6)==0)
{
        if(HAL_GPIO_ReadPin(GPIOA,GPIO_PIN_6)==0)
        {
                LCD_Clear(WHITE);
                LCD_ShowString(30,30,200,16,16,(uint8_t*)"G");
        }
}
//
        if(HAL_GPIO_ReadPin(GPIOA,GPIO_PIN_7)==0)
{
        if(HAL_GPIO_ReadPin(GPIOA,GPIO_PIN_7)==0)
        {
                LCD_Clear(WHITE);
                LCD_ShowString(30,30,200,16,16,(uint8_t*)"K");
        }
}
//
        if(HAL_GPIO_ReadPin(GPIOC,GPIO_PIN_1)==0)
{
        if(HAL_GPIO_ReadPin(GPIOC,GPIO_PIN_1)==0)
        {
                LCD_Clear(WHITE);
        LCD_ShowString(30,30,200,16,16,(uint8_t*)"O");
        }
}
}

//检测第四排

if(HAL_GPIO_ReadPin(GPIOA,GPIO_PIN_3)==0)
  {if(HAL_GPIO_ReadPin(GPIOA,GPIO_PIN_5)==0)
        {
                LCD_Clear(WHITE);
                LCD_ShowString(30,30,200,16,16,(uint8_t*)"D");
        }

        if(HAL_GPIO_ReadPin(GPIOA,GPIO_PIN_6)==0)
{
        if(HAL_GPIO_ReadPin(GPIOA,GPIO_PIN_6)==0)
        {
                LCD_Clear(WHITE);
                LCD_ShowString(30,30,200,16,16,(uint8_t*)"H");
        }
}
//
        if(HAL_GPIO_ReadPin(GPIOA,GPIO_PIN_7)==0)
{
        if(HAL_GPIO_ReadPin(GPIOA,GPIO_PIN_7)==0)
        {
                LCD_Clear(WHITE);
                LCD_ShowString(30,30,200,16,16,(uint8_t*)"L");
        }
}
//
        if(HAL_GPIO_ReadPin(GPIOC,GPIO_PIN_1)==0)
{
        if(HAL_GPIO_ReadPin(GPIOC,GPIO_PIN_1)==0)
        {
                LCD_Clear(WHITE);
        LCD_ShowString(30,30,200,16,16,(uint8_t*)"P");
        }
}
}

/* USER CODE END 0 */

/**
  * @brief  The application entry point.
  *
  * @retval None
  */
int main(void)
{
  /* USER CODE BEGIN 1 */

  /* USER CODE END 1 */

  /* MCU Configuration----------------------------------------------------------*/

  /* Reset of all peripherals, Initializes the Flash interface and the Systick. */
  HAL_Init();

  /* USER CODE BEGIN Init */

  /* USER CODE END Init */

  /*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 */
  SystemClock_Config();

  /* USER CODE BEGIN SysInit */

  /* USER CODE END SysInit */

  /* Initialize all configured peripherals */
  MX_GPIO_Init();
  MX_FSMC_Init();

  /* Initialize interrupts */
  MX_NVIC_Init();
  /* USER CODE BEGIN 2 */
  LCD_Init();

POINT_COLOR=BLUE;

////检测第一排按键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0,0);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1,1);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2,1);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3,1);

  /* USER CODE END 2 */

  /* Infinite loop */
  /* USER CODE BEGIN WHILE */
  while (1)
  {

  /* USER CODE END WHILE */

  /* USER CODE BEGIN 3 */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0,0);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1,1);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2,1);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3,1);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0,1);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1,0);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2,1);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3,1);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0,1);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1,1);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2,0);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3,1);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0,1);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1,1);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2,1);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3,0);

//    HAL_Delay(500);
//        LCD_ShowString(30,30,200,16,16,(uint8_t*)"A");
//
//        //检测第一排
//  if(HAL_GPIO_ReadPin(GPIOA,GPIO_PIN_0)==0)
//        {
//
//if(HAL_GPIO_ReadPin(GPIOA,GPIO_PIN_4)==0)
//{
//        if(HAL_GPIO_ReadPin(GPIOA,GPIO_PIN_4)==0)
//        {
//                LCD_Clear(WHITE);
//                LCD_ShowString(30,30,200,16,16,(uint8_t*)"A");
//        }
//}

//if(HAL_GPIO_ReadPin(GPIOA,GPIO_PIN_5)==0)
//{
//        if(HAL_GPIO_ReadPin(GPIOA,GPIO_PIN_5)==0)
//        {
//                LCD_Clear(WHITE);
//                LCD_ShowString(30,30,200,16,16,(uint8_t*)"E");
//        }}

//
//if(HAL_GPIO_ReadPin(GPIOA,GPIO_PIN_6)==0)
//{
//        if(HAL_GPIO_ReadPin(GPIOA,GPIO_PIN_6)==0)
//        {
//                LCD_Clear(WHITE);
//                LCD_ShowString(30,30,200,16,16,(uint8_t*)"I");
//        }
//}

//if(HAL_GPIO_ReadPin(GPIOA,GPIO_PIN_7)==0)
//{
//        if(HAL_GPIO_ReadPin(GPIOA,GPIO_PIN_7)==0)
//        {
//                LCD_Clear(WHITE);
//                LCD_ShowString(30,30,200,16,16,(uint8_t*)"M");
//        }
//}

//
//        }
//
//        //检测第二排
//

  }
  /* USER CODE END 3 */

}

/**
  * @brief System Clock Configuration
  * @retval None
  */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

  RCC_OscInitTypeDef RCC_OscInitStruct;
  RCC_ClkInitTypeDef RCC_ClkInitStruct;

    /**Initializes the CPU, AHB and APB busses clocks
    */
  RCC_OscInitStruct.OscillatorType = RCC_OSCILLATORTYPE_HSE;
  RCC_OscInitStruct.HSEState = RCC_HSE_ON;
  RCC_OscInitStruct.HSEPredivValue = RCC_HSE_PREDIV_DIV1;
  RCC_OscInitStruct.HSIState = RCC_HSI_ON;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tate = RCC_PLL_ON;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ource = RCC_PLLSOURCE_HSE;
  RCC_OscInitStruct.PLL.PLLMUL = RCC_PLL_MUL9;
  if (HAL_RCC_OscConfig(&RCC_OscInitStruct) != HAL_OK)
  {
    _Error_Handler(__FILE__, __LINE__);
  }

    /**Initializes the CPU, AHB and APB busses clocks
    */
  RCC_ClkInitStruct.ClockType = RCC_CLOCKTYPE_HCLK|RCC_CLOCKTYPE_SYSCLK
                              |RCC_CLOCKTYPE_PCLK1|RCC_CLOCKTYPE_PCLK2;
  RCC_ClkInitStruct.SYSCLKSource = RCC_SYSCLKSOURCE_PLLCLK;
  RCC_ClkInitStruct.AHBCLKDivider = RCC_SYSCLK_DIV1;
  RCC_ClkInitStruct.APB1CLKDivider = RCC_HCLK_DIV2;
  RCC_ClkInitStruct.APB2CLKDivider = RCC_HCLK_DIV1;

  if (HAL_RCC_ClockConfig(&RCC_ClkInitStruct, FLASH_LATENCY_2) != HAL_OK)
  {
    _Error_Handler(__FILE__, __LINE__);
  }

    /**Configure the Systick interrupt time
    */
  HAL_SYSTICK_Config(HAL_RCC_GetHCLKFreq()/1000);

    /**Configure the Systick
    */
  HAL_SYSTICK_CLKSourceConfig(SYSTICK_CLKSOURCE_HCLK);

  /* SysTick_IRQn interrupt configuration */
  HAL_NVIC_SetPriority(SysTick_IRQn, 0, 0);
}

/**
  * @brief NVIC Configuration.
  * @retval None
  */
static void MX_NVIC_Init(void)
{
  /* EXTI9_5_IRQn interrupt configuration */
  HAL_NVIC_SetPriority(EXTI9_5_IRQn, 0, 0);
  HAL_NVIC_EnableIRQ(EXTI9_5_IRQn);
  /* EXTI1_IRQn interrupt configuration */
  HAL_NVIC_SetPriority(EXTI1_IRQn, 0, 0);
  HAL_NVIC_EnableIRQ(EXTI1_IRQn);
}

/** Configure pins as
        * Analog
        * Input
        * Output
        * EVENT_OUT
        * EXTI
*/
static void MX_GPIO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GPIO Ports Clock Enable */
  __HAL_RCC_GPIOC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A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B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G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E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D_CLK_ENABLE();

  /*Configure GPIO pin Output Level */
  HAL_GPIO_WritePin(GPIOA, GPIO_PIN_0|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3, GPIO_PIN_RESET);

  /*Configure GPIO pin Output Level */
  HAL_GPIO_WritePin(GPIOB, GPIO_PIN_0, GPIO_PIN_RESET);

  /*Configure GPIO pin : PC1 */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1;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IT_FALLING;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PULLUP;
  HAL_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

  /*Configure GPIO pins : PA0 PA1 PA2 PA3 */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0|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3;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LOW;
  HAL_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Configure GPIO pins : two_Pin three_Pin four_Pin */
  GPIO_InitStruct.Pin = two_Pin|three_Pin|four_Pin;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IT_FALLING;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PULLUP;
  HAL_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Configure GPIO pin : PB0 */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0;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LOW;
  HAL_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

}

/* FSMC initialization function */
static void MX_FSMC_Init(void)
{
  FSMC_NORSRAM_TimingTypeDef Timing;

  /** Perform the SRAM1 memory initialization sequence
  */
  hsram1.Instance = FSMC_NORSRAM_DEVICE;
  hsram1.Extended = FSMC_NORSRAM_EXTENDED_DEVICE;
  /* hsram1.Init */
  hsram1.Init.NSBank = FSMC_NORSRAM_BANK4;
  hsram1.Init.DataAddressMux = FSMC_DATA_ADDRESS_MUX_DISABLE;
  hsram1.Init.MemoryType = FSMC_MEMORY_TYPE_SRAM;
  hsram1.Init.MemoryDataWidth = FSMC_NORSRAM_MEM_BUS_WIDTH_16;
  hsram1.Init.BurstAccessMode = FSMC_BURST_ACCESS_MODE_DISABLE;
  hsram1.Init.WaitSignalPolarity = FSMC_WAIT_SIGNAL_POLARITY_LOW;
  hsram1.Init.WrapMode = FSMC_WRAP_MODE_DISABLE;
  hsram1.Init.WaitSignalActive = FSMC_WAIT_TIMING_BEFORE_WS;
  hsram1.Init.WriteOperation = FSMC_WRITE_OPERATION_ENABLE;
  hsram1.Init.WaitSignal = FSMC_WAIT_SIGNAL_DISABLE;
  hsram1.Init.ExtendedMode = FSMC_EXTENDED_MODE_DISABLE;
  hsram1.Init.AsynchronousWait = FSMC_ASYNCHRONOUS_WAIT_DISABLE;
  hsram1.Init.WriteBurst = FSMC_WRITE_BURST_DISABLE;
  /* Timing */
  Timing.AddressSetupTime = 15;
  Timing.AddressHoldTime = 15;
  Timing.DataSetupTime = 255;
  Timing.BusTurnAroundDuration = 15;
  Timing.CLKDivision = 16;
  Timing.DataLatency = 17;
  Timing.AccessMode = FSMC_ACCESS_MODE_A;
  /* ExtTiming */

  if (HAL_SRAM_Init(&hsram1, &Timing, NULL) != HAL_OK)
  {
    _Error_Handler(__FILE__, __LINE__);
  }

  /** Disconnect NADV
  */

  __HAL_AFIO_FSMCNADV_DISCONNECTED();

}

/* USER CODE BEGIN 4 */

/* USER CODE END 4 */

/**
  * @brief  This function is executed in case of error occurrence.
  * @param  file: The file name as string.
  * @param  line: The line in file as a number.
  * @retval None
  */
void _Error_Handler(char *file, int line)
{
  /* USER CODE BEGIN Error_Handler_Debug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HAL error return state */
  while(1)
  {
  }
  /* USER CODE END Error_Handler_Debug */
}

#ifdef  USE_FULL_ASSERT
/**
  * @brief  Reports the name of the source file and the source line number
  *         where the assert_param error has occurred.
  * @param  file: pointer to the source file name
  * @param  line: assert_param error line source number
  * @retval None
  */
void assert_failed(uint8_t* file, uint32_t line)
{
  /* USER CODE BEGIN 6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file name and line number,
     tex: printf("Wrong parameters value: file %s on line %d\r\n", file, line) */
  /* USER CODE END 6 */
}
#endif /* USE_FULL_ASSERT */

/**
  * @}
  */

/**
  * @}
  */

/************************ (C) COPYRIGHT STMicroelectronics *****END OF FI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