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如何扩展IO口的问题

楼主(2018-05-17):
请教你们一下,如果51单片机io口不够用,你们一般如何外部扩展的

网友A:
可用串口芯片(74HC165、74HC595)扩展51单片机io口。

网友B:
加扩展芯片,最常用的比如74hc595,74ls138

网友C:
扩展IO,方法多种多样,我一般是看需要

网友D:
串口扩展芯片,当然不多的话可以直接用引脚数更多的MCU。

网友E:
1、使用锁存器(74**373、74**573......)、
2、串口扩展芯片74**164、595等等,
3、并口扩展芯片8155、8255,有许多方案,

至于用什么,一方面看工程要求(串口较慢,并口稍快),和你自己的偏好(掌握的知识),以及配合程序来选择。

网友F:
用IIC通迅

网友G:
串口芯片

网友H:
专用的IO扩展芯片

网友I:
用锁存地址芯片。

网友J:
一般我都用锁存器芯片,或者74HC595

网友K:
74ls373或者74ls138拓展口就好了,不过需要地址译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