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中ds1302由24小时制改成12小时制的问题

楼主(2018-05-17):
就是我想把时间由24小时制改成12小时制,这个该怎么弄啊?麻烦讲仔细一点,因为我比较笨,谢谢!非常感谢回答问题的你们

网友A:
有设置是12或24小时的,,,,,,也可以程序转换,Hour<12,直接得到 AM XX; Hour>=12 得到PM Hour-12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设置是12或24小时的,,,,,,也可以程序转换,Hour=12 得到PM Hour-12

还是不明白呀!怎么办?

网友B:
自己去找1302的手册,查一下小时寄存器,它有一位可以设置小时是12或24.

网友C:
仔细看DS1302的资料,上面有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去找1302的手册,查一下小时寄存器,它有一位可以设置小时是12或24.

可是我发现在写程序写24小时制的时候,也并没有去写寄存器呀,还是不理解,怎么办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是我发现在写程序写24小时制的时候,也并没有去写寄存器呀,还是不理解,怎么办

那是默认值哦。
所以,你肯定是操作了的,不然你的小时数据怎么来的?
在你的程序中找到那个寄存器,重新设置一下就可以了。
你给你资料为什么不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