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YJ-0126_16路入16出可编程场效应管

楼主(2018-05-17):
十六入十六出场效应管工控开发板简介
l  尺寸:145mmX103mmX25MM
l  供电:板子供电直流6到40V
l  十六路路数字量输入光耦(PC817)隔离
l  十六路路场效应管输出带光耦(PC817)隔离
l  输入输出带指示
l  晶振11.0592Mhz
l  单片机内部带eeprom
l  控制电源和供电电源隔离
l  带有串口232通讯接口(系在程序和通讯用)
l  带有485接口,可以多块控制板并联
l  场效应管(IRF1205)输出可控制55V44A负载
功能:十六个输入可以接十六个NPN型传感器,或者控制设备的限位开关、启动、停止开关等等,可以实现任意控制设备的编程(仿西门子s7-200开关管型),可以控制直流12V到55V,107w负载
2.  硬件连接标注说明
l  整版标注:
l  485连接
注:RS485建议采用双绞线连接,采用带屏蔽的双绞线连接,并将屏蔽层接地,总线上挂多个模块时,采用手拉手不的连接方式
l  采集外部干接点开关量信号的接法
l  输出控制负载连接
3.  STC12C5A60S2系列1T单片机简介
STC12C5A60S2/AD/PWM系列单片机是宏晶科技生产的单时钟/机器周期(1T)的单片机,是高速/低功耗/超强抗干扰的新一代8051单片机,指令代码完全兼容传统8051,但速度快8-12倍。内部集成MAX810专用复位电路,2路PWM,8路高速10位A/D转换(250K/S),针对电机控制,强干扰场合。
n  增强型8051 CPU,1T,单时钟/机器周期,指令代码完全兼容传统8051
n  工作电压:STC12C5A60S2系列工作电压:5.5V- 3.3V(5V单片机)STC12LE5A60S2系列工作电压:3.6V- 2.2V(3V单片机)
n  工作频率范围:0 - 35MHz,相当于普通8051的 0~420MHz
n  用户应用程序空间8K /16K / 20K / 32K / 40K / 48K / 52K / 60K / 62K字节......
n  片上集成1280字节RAM
n  通用I/O口(36/40/44个),复位后为:准双向口/弱上拉(普通8051传统I/O口)  可设置成四种模式:准双向口/弱上拉,推挽/强上拉,仅为输入/高阻,开漏   每个I/O口驱动能力均可达到20mA,但整个芯片最大不要超过55mA
n  ISP(在系统可编程)/IAP(在应用可编程),无需专用编程器,无需专用仿真器  可通过串口(P3.0/P3.1)直接下载用户程序,数秒即可完成一片
n  有EEPROM功能(STC12C5A62S2/AD/PWM无内部EEPROM)9. 看门狗10.内部集成MAX810专用复位电路(外部晶体12M以下时,复位脚可直接1K电阻到地)
n  外部掉电检测电路:在P4.6口有一个低压门槛比较器         5V单片机为1.32V,误差为+/-5%,
3.3V单片机为1.30V,误差为+/-3%
n  12.时钟源:外部高精度晶体/时钟,内部R/C振荡器(温漂为+/-5%到+/-10%以内) 1用户在下载用户程序时,可选择是使用内部R/C振荡器还是外部晶体/时钟
常温下内部R/C振荡器频率为:
5.0V单片机为:11MHz~15.5MHz
3.3V单片机为: 8MHz~12MHz
精度要求不高时,可选择使用内部时钟,但因为有制造误差和温漂,以实际测试为准
n  13.共4个16位定时器   两个与传统8051兼容的定时器/计数器,16位定时器T0和T1,没有定时器2,但有独立波特率发生器
做串行通讯的波特率发生器
再加上2路PCA模块可再实现2个16位定时器
n  2个时钟输出口,可由T0的溢出在P3.4/T0输出时钟,可由T1的溢出在P3.5/T1输出时钟
n  外部中断I/O口7路,传统的下降沿中断或低电平触发中断,并新增支持上升沿中断的PCA模块,Power Down模式可由外部中断唤醒,INT0/P3.2,INT1/P3.3,T0/P3.4,T1/P3.5,RxD/P3.0,CCP0/P1.3(也可通过寄存器设置到P4.2 ), CCP1/P1.4 (也可通过寄存器设置到P4.3)
n  PWM(2路)/PCA(可编程计数器阵列,2路)---也可用来当2路D/A使用   ---也可用来再实现2个定时器       ---也可用来再实现2个外部中断(上升沿中断/下降沿中断均可分别或同时支持)
n  A/D转换, 10位精度ADC,共8路,转换速度可达250K/S(每秒钟25万次)18.通用全双工异步串行口(UART),由于STC12系列是高速的8051,可再用定时器或PCA软件实现多串口
n  STC12C5A60S2系列有双串口,后缀有S2标志的才有双串口,RxD2/P1.2(可通过寄存器设置到P4.2),TxD2/P1.3(可通过寄存器设置到P4.3)
n  工作温度范围:-40 - +85℃(工业级) / 0 - 75℃(商业级)
n  封装:LQFP-48  I/O口不够时,可用2到3根普通I/O口线外接  74HC164/165/595(均可级联)来扩展I/O口,  还可用A/D做按键扫描来节省I/O口,或用双CPU,三线通信,还多了串口。
4.N沟道Irf1205场效应管简介
IRFR1205 N沟道中文资料描述:MOSFET N-CH 55V 44A DPA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