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MPU6050模块测角度时需要先接入ad转换器之后再接入51单片中吗?大佬们,求助

楼主(2018-05-17):
大佬们,问一下MPU6050模块测角度时需要先接入ad转换器之后再接入51单片中吗?

网友A:
IIC还是SPI,当然不用AD转换了

网友B(2022-01-14):
传感器采用数字接口IIC或者SPI与单片机连接读取数据,不用AD转换。

网友C:
传感器采用数字接口IIC或者SPI与单片机连接,并读取三轴加速度和角速度,6050还可以直接读四元数,不用AD转换。

网友D:
不用AD转换,MPU已经转换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