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f2k60s2单片机为什么用下载线下载能运行,但是拔掉下载线之后就不运行了?

楼主(2018-05-17):
stc15f2k60s2单片机为什么用下载线下载能运行,但是拔掉下载线之后就不运行了?

网友A:
是不是拔了下载线就没电了?

网友B:
拔掉下载线你用什么供电

网友C:
这单片机没有那么特别,要看电路是怎样的,程序是如何的

网友D:
拔线后就不通电了,没有电你以为了?

楼主:
单片机是由另外的电源供电的,我也试过单片机是有电的呀

楼主:
好像是我电路接错了,现在好像能运行了

网友E:
电源能供电么?

楼主:
当然能,不是下载线供电,是另外加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