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0832三路电压检测与报警的单片机源码

楼主:
次设计是三路5V以内的ADC0832电压表,可以检测5V以内的电压,并可以根据自己设置的电压值来设置报警点,从而来监控某一点电压,准确度很高。

#include"ADC0832.h"
unsigned char adc0832(unsigned char CH)
{
        unsigned char i,test,adval;
    adval = 0x00;
    test = 0x00;
    Clk = 0;                                       //初始化
    DATI = 1;
    _nop_();
    CS = 0;
    _nop_();
    Clk = 1;
           _nop_();
           if ( CH == 0x00 )                      //通道选择
           {
               Clk = 0;
               DATI = 1;                              //通道0的第一位
               _nop_();
              Clk = 1;
        _nop_();
        Clk = 0;
              DATI = 0;                              //通道0的第二位
              _nop_();
              Clk = 1;
              _nop_();
    }
    else
    {
               Clk = 0;
              DATI = 1;                              //通道1的第一位
               _nop_();
               Clk = 1;
               _nop_();
              Clk = 0;
              DATI = 1;                              //通道1的第二位
            _nop_();
             Clk = 1;
             _nop_();
    }
    Clk = 0;
    DATI = 1;
    for( i = 0;i < 8;i++ )      //读取前8位的值
    {
               _nop_();
               adval <<= 1;
               Clk = 1;
               _nop_();
               Clk = 0;
               if (DATO)
        adval |= 0x01;
              else
        adval |= 0x00;
    }
    for (i = 0; i < 8; i++)      //读取后8位的值
    {
        test >>= 1;
        if (DATO)
        test |= 0x80;
        else
        test |= 0x00;
        _nop_();
        Clk = 1;
        _nop_();
        Clk = 0;
    }
    if (adval == test)              //比较前8位与后8位的值,如果不相同舍去。若一直出现显示为零,请将该行去掉
    dat = test;
    _nop_();
    CS = 1;                                        //释放ADC0832
    DATO = 1;
    Clk = 1;
    return dat;
}

unsigned char adc0832A(unsigned char CH1)
{
        unsigned char i,test,adval;
    adval = 0x00;
    test = 0x00;
    Clk_1 = 0;                                       //初始化
    DATI_1 = 1;
    _nop_();
    CS_1 = 0;
    _nop_();
    Clk_1 = 1;
           _nop_();
           if ( CH1 == 0x00 )                      //通道选择
           {
               Clk_1 = 0;
               DATI_1 = 1;                              //通道0的第一位
               _nop_();
              Clk_1 = 1;
        _nop_();
        Clk_1 = 0;
              DATI_1 = 0;                              //通道0的第二位
              _nop_();
              Clk_1 = 1;
              _nop_();
    }
    else
    {
               Clk_1 = 0;
              DATI_1 = 1;                              //通道1的第一位
               _nop_();
               Clk_1 = 1;
               _nop_();
              Clk_1 = 0;
              DATI = 1;                              //通道1的第二位
            _nop_();
             Clk_1 = 1;
             _nop_();
    }
    Clk_1 = 0;
    DATI_1 = 1;
    for( i = 0;i < 8;i++ )      //读取前8位的值
    {
               _nop_();
               adval <<= 1;
               Clk_1 = 1;
               _nop_();
               Clk_1 = 0;
               if (DATO_1)
        adval |= 0x01;
              else
        adval |= 0x00;
    }
    for (i = 0; i < 8; i++)      //读取后8位的值
    {
        test >>= 1;
        if (DATO_1)
        test |= 0x80;
        else
        test |= 0x00;
        _nop_();
        Clk_1 = 1;
        _nop_();
        Clk_1 = 0;
    }
    if (adval == test)              //比较前8位与后8位的值,如果不相同舍去。若一直出现显示为零,请将该行去掉
    dat1 = test;
    _nop_();
    CS_1 = 1;                                        //释放ADC0832
    DATO_1 = 1;
    Clk_1 = 1;
    return dat1;
}

unsigned char adc0832B(unsigned char CH2)
{
        unsigned char i,test,adval;
    adval = 0x00;
    test = 0x00;
    Clk_2 = 0;                                       //初始化
    DATI_2 = 1;
    _nop_();
    CS_2 = 0;
    _nop_();
    Clk_2 = 1;
           _nop_();
           if ( CH2 == 0x00 )                      //通道选择
           {
               Clk_2 = 0;
               DATI_2 = 1;                              //通道0的第一位
               _nop_();
              Clk_2 = 1;
        _nop_();
        Clk_2 = 0;
              DATI_2 = 0;                              //通道0的第二位
              _nop_();
              Clk_2 = 1;
              _nop_();
    }
    else
    {
               Clk_2 = 0;
              DATI_2 = 1;                              //通道1的第一位
               _nop_();
               Clk_2 = 1;
               _nop_();
              Clk_2 = 0;
              DATI_2 = 1;                              //通道1的第二位
            _nop_();
             Clk_2 = 1;
             _nop_();
    }
    Clk_2 = 0;
    DATI_2 = 1;
    for( i = 0;i < 8;i++ )      //读取前8位的值
    {
               _nop_();
               adval <<= 1;
               Clk_2 = 1;
               _nop_();
               Clk_2 = 0;
               if (DATO_2)
        adval |= 0x01;
              else
        adval |= 0x00;
    }
    for (i = 0; i < 8; i++)      //读取后8位的值
    {
        test >>= 1;
        if (DATO_2)
        test |= 0x80;
        else
        test |= 0x00;
        _nop_();
        Clk_2 = 1;
        _nop_();
        Clk_2 = 0;
    }
    if (adval == test)              //比较前8位与后8位的值,如果不相同舍去。若一直出现显示为零,请将该行去掉
    dat2 = test;
    _nop_();
    CS_2 = 1;                                        //释放ADC0832
    DATO_2 = 1;
    Clk_2 = 1;
    return dat2;
}

网友A(2018-05-18):
缺少仿真图

网友B:
以前的仿真电路删了,这几天比较忙,过段时间补上。

网友C(2020-05-06):
可以同步采集吗

网友D(2024-03-25):
引用 网友B:
以前的仿真电路删了,这几天比较忙,过段时间补上。

仿真图还没补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