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C52单片机定时器T2使用问题请教

楼主(2018-05-17):
用T2来控制LED延时1s亮灭,如下图,但烧写进单片机后发现控制不了,
觉得应该是初始化出现问题,但又不清楚是哪里有问题
各位大神,帮帮看一下,谢谢!

网友A:
你TH2和TL2初值0xff不对,LED=!LED,这句也错了,应该LED=~LED。

网友B:
为何要用定时器2呢?用0与1都可以呀

网友C:
初始化时需要加2条语句(仿真可行):
EA=1;//开总中断允许
ET2=1; //开定时器T2的中断允许
否则你的定时器T2溢出但不产生中断。

网友D:
#include "reg51.h"

typedef unsigned char BYTE;
typedef unsigned int WORD;

//-----------------------------------------------

/* define constants */
#define FOSC 11059200L

#define T1MS (65536-FOSC/12/1000)   //1ms timer calculation method in 12T mode

/* define SFR */
sbit ET2 = IE^5;

sfr T2CON = 0xc8;                   //timer2 control register
sbit TF2  = T2CON^7;
sbit TR2  = T2CON^2;

sfr T2MOD = 0xc9;                   //timer2 mode register
sfr RCAP2L = 0xca;
sfr RCAP2H = 0xcb;
sfr TL2 = 0xcc;
sfr TH2 = 0xcd;

sbit LED = P2^0;               //work LED, flash once per second

/* define variables */
WORD count;                         //1000 times counter

//-----------------------------------------------

/* Timer2 interrupt routine */
void tm2_isr() interrupt 5 using 1
{
    TF2 = 0;
    if (count-- == 0)               //1ms * 1000 -> 1s
    {
        count = 1000;               //reset counter
        LED = ! LED;                              //work LED flash
    }
}

//-----------------------------------------------

/* main program */
void main()
{
    RCAP2L = TL2 = T1MS;            //initial timer2 low byte
    RCAP2H = TH2 = T1MS >> 8;       //initial timer2 high byte
    TR2 = 1;                        //timer2 start running
    ET2 = 1;                        //enable timer2 interrupt
    EA = 1;                         //open global interrupt switch
    count = 0;                      //initial counter

    while (1);                      //loo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