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YJ-0138_四位数码管串行驱动模块

楼主:
功能描述:I2C总线接口,只需要4根线就可以驱动4位数码管显示和3个按键的扫描,可做面板使用,正面只有数码管和按键,其他元件都在背面,可连接各种单片机实现控制,简单方便,另外可配本店其他继电器板子实现功能
【简要说明】
一、 尺寸:长42mmX宽36mmX高10mm
二、 主要芯片:共阴数码管,TM1650(专用数码管驱动芯片)
三、 供电电压:直流5V  电流小于50MA
四、特点:
1、内部有专用数码管驱动电路
2、四位一体数码管显示
3、使用寿命:≥5万小时
4、排线长度:30cm (送)
5、驱动方式:I2C协议
6、电器绝缘电阻100M
7工作温度-40度至 +70度
8、工作湿度 40%  ~ 80%RH
9、板子功耗小于0.1W
功能特点:
1、只用四根线就可以方便连接
2、只占用单片机两个IO口,大大减少了单片机IO口
3、八级灰度可以调节,可以通过写寄存器的值来调节
4、无需单片机主程序动态去扫描,大大节省了单片机CPU占用率
5、方便与各种单片机控制板连接,用于显示和参数设置调节
6、接口采用白色优质插头,插拔方便,接线方便
7、用途广泛,可用于单片机控制板需要拓展显示的电路板等等
8、四个固定孔3mm方便客户安装设备面板
用途:
用于计数器、延时器、频率计、秒表、电压电流显示等等,也可配套我们继电器控制板用来显示时间和参数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