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循迹小车 PWM调速 L298N驱动模块怎样接

楼主:
请哪位大神告知下我这刚接触单片机的,这个l298n电机驱动模块使能端怎么接啊? 用什么接到单片机上去啊?

网友A(2018-05-18):
你买L298N模块时,应该好好看看商家的资料哦。

第一:如图所示连接。注意:5V是这个模块的输出,供单片机使用的电源,12V才是驱动电机的输入电源。
第二:一般而言,你将PWM信号,加在使能上最好。

网友B:
这个商家资料里面有呀

网友C:
A、B通道使能有两个接口,如果不将使能口上的短接帽拔下来并且接到两个VCC上的话,就不能驱动直流电机运转,这是为什么啊?

网友D:
#include"reg51.h"
unsigned char i;
sbit out = P1^0;
void main()
{
        out = 0;
        TMOD = 0x01;
        TH0 = (65536-50000)/256;
        TL0 = (65536-50000)%256;
        ET0 = 1;
        EA = 1;
        TR0 = 1;
        while(1)
        {
                if(i ==  20)
                 {
                  i = 0;
                  out = !out;

                 }
        }

}

void time0()interrupt 1
{
        TH0 = (65536-50000)/256;
        TL0 = (65536-50000)%256;
        i++;
}
这是程序

网友E:
2P端子接电机两根线,然后接上使能ENA,ENB,再接上4P的排针接到单片机,控制正反转

网友F:
看驱动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