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开发试验仪 ad转换求助!

楼主:
发现盒子里的ad转换只有4个接口 分别是:
CLK  ,CS,DI,DO
没有CH0,CH1 ?

网友A(2018-05-21):
想要实现AD转换  想用盒子上的ADC0832  但发现ADc0832接口不全  少了两个  盒子上也没找到

网友B:
这是查询法模拟串行输出输入的。不是直接读地址和寄存器的。

网友C:
cH0 CH1是啥?

网友D:
这是成品人家已经接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