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画好之后怎么做出实物?自己没有机器,要去哪里找渠道?

楼主(2018-05-18):
PCB画好之后怎么做出实物?自己没有机器,只想要一块板,不需要很多,要去哪里找生产商?还是怎么做?

网友A:
淘宝上面可以去找找呢,你是小规模,就不必要去找那些大厂家了,小店铺就好,还有,尽量多找几家,把你的器件库发给他,他会按照你这个元器件进行估价,各个店铺可能不一样,所以,最后你自己选择哪一家就好了,或许还可以节约RMB哟,希望可以帮到你哈

网友B:
淘宝找打样厂家最方便,单层的话也可以自己腐蚀。。。

网友C:
要么自制,要么找人制版,网上的,实体电子商城都有人接单,量少的贵点

网友D:
嘉立创   很快,价格也便宜  注册个个人账号就可以  四层以下可以选择这家,达到6层就需要更专业的了

网友D:
嘉立创  四层以下推荐   达到六层板的 不推荐这家

网友E:
显然需要万能的淘宝了

网友F:
PCB做好了直接去找制版厂,如果物料少可以直接自己手工焊接,谢谢

网友G:
腐蚀的方法,打印,

网友H:
淘宝上面找PCB打样,价格很便宜

网友I:
上网找厂做板就行了

网友J:
淘宝上很多,JLC也很好

网友K:
简单一点的可以刀刻,蚀刻,雕刻,不想自己的动手直接淘宝。

网友L:
看你在哪里,如果是上海,去北京路电子市场,很容易

网友M:
可以直接去淘宝上,让厂商生产

网友N:
淘宝,基本上10*10cm以内的尺寸都是50元

网友O:
淘宝上找人做 挺方便的

网友P:
买板,自己腐蚀

网友Q:
自己弄点腐蚀液,打印出来手工做板啊

网友R:
淘宝吧,我们做实验也是这样买的,量小买的也不多,不贵

网友S:
淘宝开板子啊

网友T:
淘宝打样经济实惠

网友U:
淘宝上买器件

网友V:
看多大面积,5cmX5cm,淘宝pcb打样,30元左右,10X10 5哦左右

网友W:
额、楼主有没有找到商家、、在淘宝如果找人全套 200、、对于一个作业而言,不值得啊、

网友X:
小批、打样,淘宝,嘉立创都可以,几十元就可以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