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时钟程序想把时间由24小时制改成12小时制,这个该怎么弄啊?求帮助
关闭

楼主(2018-05-18):
(无正文)

网友A:
要把程序发出来看,看看在哪儿改。

网友A:
要发程序来看,才能知道在哪儿改。

网友B:
区分出上午,下午就行了,所以,要用一个标志位,或一个变量来表示上午和下午。上午,0~12时,变为下午,1~11点,11时59分59秒后,再变回上午,又0~12时啦。

网友C:
增加一个一变量,用来标识上 下午就好了

网友C:
增加一个变量,用来标识上下午就好了

网友D:
无需这么麻烦,改学CE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