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主题 下一主题
基于单片机的电梯控制系统

楼主(2018-05-18):
ORG 0000H
LJMP MAIN
ORG 0030H
MAIN:
SETB EA
SETB TI
MOV P2,#00H
MOV A,#01H
LCALL XIANSHI
LJMP OPEN1
OPEN1:LCALL TK
      CLR P2.7
      CLR 31H
      LCALL KEY
      LCALL ASK2
      MOV C,56H
      ORL C,52H
      ORL C,53H
      ORL C,54H
      ORL C,55H
      ORL C,42H
      ORL C,43H
      ORL C,44H
      ORL C,45H
      JNC OPEN1
      LCALL YANSHIGS
          CLR 28H
          LCALL ASK1
          LJMP OPEN1
OPEN2:JB 28H,X2
      LCALL KEY
      LCALL ASK2
      MOV C,54H
      ORL C,55H
      ORL C,44H
      ORL C,45H
      ORL C,56H
      ORL C,53H
      ORL C,43H
      ORL C,42H
      JNC X2
S2:   LCALL KEY

LCALL ASK2
      JNB 42H,TIAO
      CLR P2.5
          CLR 32H
      LCALL TK
          CLR 28H
      LCALL KEY
      LCALL ASK2
      MOV C,54H
      ORL C,55H
      ORL C,44H
      ORL C,45H
      ORL C,56H
      ORL C,53H
      ORL C,43H
      JNC X2
      LCALL YANSHIGS
          CLR 28H
TIAO: LCALL ASK1
     LJMP OPEN2
X2: LCALL KEY
    LCALL ASK2
    MOV C,52H
    ORL C,41H
    JNC S2
    JNB 52H,TIAO
    CLR P2.6
        CLR 32H
    LCALL TK
        SETB 28H
    LCALL KEY
    LCALL ASK2
    JNB 41H,S2
        LCALL YANSHIGX
        SETB 28H
    LJMP TIAO
OPEN3:JB 28H,X3
      LCALL KEY
      LCALL ASK2
      MOV C,54H
      ORL C,43H
      ORL C,55H
      ORL C,44H
      ORL C,45H
      ORL C,56H
          JNC X3
S3:  LCALL KEY
     LCALL ASK2
     JNB 43H,TIAO3
         CLR P2.3
         CLR 33H
         LCALL TK
         CLR 28H
         LCALL KEY
         LCALL ASK2
      MOV C,54H
      ORL C,55H
      ORL C,44H
      ORL C,45H
      ORL C,56H
      JNC X3
      LCALL YANSHIGS
          CLR 28H
TIAO3:LCALL ASK1
     LJMP OPEN3
X3: LCALL KEY
    LCALL ASK2
    MOV C,42H
    ORL C,52H
    ORL C,53H
    ORL C,41H
    JNC S3
    JNB 53H,TIAO3
    CLR P2.4
        CLR 33H
    LCALL TK
        SETB 28H
    LCALL KEY
    LCALL ASK2
    MOV C,42H
    ORL C,52H
    ORL C,41H
    JNC S3
        LCALL YANSHIGX
        SETB 28H
    LJMP TIAO3
OPEN4:JB 28H,X4
      LCALL KEY
      LCALL ASK2
      MOV C,44H
      ORL C,45H
      ORL C,55H
      ORL C,56H
      JNC X4
S4:   LCALL KEY
      LCALL ASK2
      JNB 44H,TIAO4
      CLR P2.1
          CLR 34H
      LCALL TK
          CLR 28H
      LCALL KEY
      LCALL ASK2
      MOV C,45H
      ORL C,55H
      ORL C,56H
      JNC X4
      LCALL YANSHIGS
          CLR 28H
TIAO4: LCALL ASK1
      LJMP OPEN4
X4: LCALL KEY
    LCALL ASK2
    MOV C,41H
    ORL C,42H
    ORL C,43H
    ORL C,52H
    ORL C,53H
    ORL C,54H
    JNC S4
    JNB 54H,TIAO4
    CLR P2.2
        CLR 34H
    LCALL TK
        SETB 28H
    LCALL KEY
    LCALL ASK2
    MOV C,41H
    ORL C,42H
    ORL C,43H
    ORL C,52H
    ORL C,53H
    JNC S4
        LCALL YANSHIGX
        SETB 28H
    LJMP TIAO4
OPEN5:JB 28H,X5
      LCALL KEY
      LCALL ASK2
      MOV C,45H
      ORL C,56H
      JNC X5
S5:   LCALL KEY
      LCALL ASK2
      JNB 45H,TIAO5
      SETB P3.4
          CLR 35H
      LCALL TK
          CLR 28H
      LCALL KEY
      LCALL ASK2
      JNB 56H,X5
      LCALL YANSHIGS
          CLR 28H
TIAO5:LCALL ASK1
          LJMP OPEN5
X5: LCALL KEY
    LCALL ASK2
    MOV C,41H
    ORL C,42H
    ORL C,43H
    ORL C,44H
    ORL C,52H
    ORL C,53H
    ORL C,54H
    ORL C,55H
    JNC S5
    JNB 54H,TIAO5
    CLR P2.2
        CLR 34H
    LCALL TK
        SETB 28H
    LCALL KEY
    LCALL ASK2
    MOV C,41H
    ORL C,42H
    ORL C,43H
    ORL C,44H
    ORL C,52H
    ORL C,53H
    ORL C,54H
    JNC S5
        LCALL YANSHIGX
        SETB 28H
    LJMP TIAO5
OPEN6:LCALL TK
      SETB P3.5
      CLR 36H
      SETB 28H
          LCALL KEY
      LCALL ASK2
      MOV C,41H
      ORL C,52H
      ORL C,53H
      ORL C,54H
      ORL C,55H
      ORL C,42H
      ORL C,43H
      ORL C,44H
      ORL C,45H
      JNC OPEN6
      LCALL YANSHIGX
          SETB 28H
          LCALL ASK1
          LJMP OPEN6
ASK1:JB P1.5,L2
     MOV A,#01H
     LCALL XIANSHI
     LJMP OPEN1
L2: JB P1.4,L3
    MOV A,#02H
    LCALL XIANSHI
    LJMP OPEN2
L3: JB P1.3,L4
    MOV A,#03H
    LCALL XIANSHI
    LJMP OPEN3
L4: JB P1.2,L5
    MOV A,#04H
    LCALL XIANSHI
    LJMP OPEN4
L5: JB P1.1,L6
    MOV A,#05H
    LCALL XIANSHI
    LJMP OPEN5
L6: JB P1.0,FH
    MOV A,#06H
    LCALL XIANSHI
    LJMP OPEN6
FH: RET
KEY:MOV P1,#0F0H
    MOV R7,#0FFH
KEY1:DJNZ R7,KEY1
     MOV A,P1
     CPL A
     ANL A,#0F0H
     JZ EKEY
SKEY:MOV A,#00H
         MOV R0,A
         MOV R1,A
         MOV R3,#0FEH
SKEY2:MOV A,R3
          MOV P1,A
          NOP
          NOP
          NOP
          MOV A,P1
          MOV R1,A
          CPL A
      ANL A,#0F0H
S123: JNZ SKEY3
          INC R0
          SETB C
          MOV A,R3
          RLC A
          MOV R3,A
          MOV A,R0
          CJNE A,#04H,SKEY2
EKEY: RET
SKEY3:MOV A,R1
          JNB ACC.4,SKEY5
          JNB ACC.5,SKEY6
          JNB ACC.6,SKEY7
          JNB ACC.7,SKEY8
          LJMP EKEY
SKEY5:MOV A,#00H
          MOV R2,A
          LJMP DKEY
SKEY6:MOV A,#01H
          MOV R2,A
          AJMP DKEY
SKEY7:MOV A,#02H
          MOV R2,A
          LJMP DKEY
SKEY8:MOV A,#03H
          MOV R2,A
          LJMP DKEY
DKEY: MOV A,R0
          ACALL DECODE
          LJMP EKEY
DECODE:MOV A,R0
       MOV B,#04H
           MUL AB
           ADD A,R2
ASK2:CJNE A,#0FH,C2
   SETB 31H
C2:CJNE A,#0EH,C3
   SETB 32H
C3:CJNE A,#0DH,C4
   SETB 33H
C4:CJNE A,#0CH,C5
   SETB 34H
C5:CJNE A,#0BH,C6
   SETB 35H
C6:CJNE A,#0AH,D6
   SETB 36H
D6:CJNE A,#08H,D5
   CLR P3.5
D5:CJNE A,#00H,D4
   SETB P2.0
D4:CJNE A,#01H,D3
   SETB P2.2
D3:CJNE A,#02H,D2
   SETB P2.4
D2:CJNE A,#03H,U5
   SETB P2.6
U5:CJNE A,#00H,U4
   CLR P3.4
U4:CJNE A,#01H,U3
   SETB P2.1
U3:CJNE A,#02H,U2
   SETB P2.3
U2:CJNE A,#03H,U1
   SETB P2.5
U1:CJNE A,#09H,HEBING
   SETB P2.7
HEBING:
MOV C,P2.7
ORL C,31H
MOV 41H,C
MOV C,P2.5
ORL C,32H
MOV 42H,C
MOV C,P2.3
ORL C,33H
MOV 43H,C
MOV C,P2.1
ORL C,34H
MOV 44H,C
MOV C,35H
ORL C,/P3.4
MOV 45H,C
MOV C,32H
ORL C,P2.6
MOV 52H,C
MOV C,33H
ORL C,P2.4
MOV 53H,C
MOV C,34H
ORL C,P2.2
MOV 54H,C
MOV C,35H
ORL C,P2.0
MOV 55H,C
MOV C,36H
ORL C,/P3.5
MOV 56H,C
RET
TK:SETB P3.3
    SETB P3.2
    CLR  P1.6
    SETB P1.7
    RET
YANSHIGS:
MOV B,#64H
TIME1:MOV TMOD,#01H
     MOV  TL0,#0B0H
     MOV  TH0,#3CH
     SETB TR0
     JNB TF0,$
     DJNZ B,TIME1
     CLR TF0
     CLR TR0
     CLR P1.7
     SETB P1.6
     CLR P3.3
     RET
YANSHIGX:MOV B,#64H
TIME2:SETB TR0
     MOV TMOD,#01H
     MOV  TL0,#0B0H
     MOV  TH0,#3CH
     CLR TF0
     JNB TF0,$
     DJNZ 60H,TIME2
     CLR TR0
     CLR P1.7
     SETB P1.6
     CLR P3.2
     RET
XIANSHI:MOV DPTR,#TAB
        MOVC A,@A+DPTR
        MOV SBUF,A
        JNB TI,$
        CLR TI
        RETI
TAB:DB EEH,28H,0CDH,6DH,2BH,67H,0E7H
END

网友A(2019-04-14):
门机控制器软硬件设计资料
门机控制器集成开关门逻辑、电机驱动控制,只需外部给出开关门命令即可对门系统进行控制。
单相200-240V……0.4kW
行业应用:电梯门、地铁门等门系统
支持同步、异步电机
支持带编码器的距离控制和带减速开关的速度控制
无风扇自冷设计,静音运行
可插拔端子设计,接线方便
可外接操作面板,操作更方便

包括:原理图,PCB,BOM清单,源代码(包括说明文件,算法),接口定义,结构文件,变压器规格书,通讯协议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