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氧化碳传感器MG811需要上拉电阻吗

楼主(2018-05-18):
如题啊,有没有用过的,它需要加上拉电阻吗

网友A:
二氧化碳传感器MG811是高内阻电压信号,需加专用放大器才可以接单片机I/O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氧化碳传感器MG811是高内阻电压信号,需加专用放大器才可以接单片机I/O口。

我用的时候除了传感器还有有自带的驱动板好像是,板子直接接到单片机上了。但是现在画原理图,不知道传感器和单片机之间需不需要加一个上拉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