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7单片机USB驱动磁卡刷卡器的驱动源程序

楼主(2018-05-18):
STM32F107磁卡刷卡器驱动
程序使用说明:
1、本例程通过4个led来指示usb鼠标的功能,仅为演示用,若用户要开发自己的usb鼠标程序,可以参考。
2、将usb鼠标接到J3上(或通过mini usb转接线接到J10上)将程序下载到开发板上,复位单片机,点击鼠标,则可以看到相应的led亮。

/* Includes ------------------------------------------------------------------*/
#include <includes.h>
#include "LED.h"
#include "usbh_usr.h"
#include "usbh_core.h"
#include "stmflash.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yx5200.h"

#define _2ms 14400
#define _20ms 144000
#define _200ms 1440000
#define _400ms 2880000
#define _1s 7200000

extern USBH_Status USBH_DeInit(void);
extern void clear_buffer(void);
extern HID_Machine_TypeDef HID_Machine;
extern vu8 bDeviceState;                //默认没有连接
extern unsigned char BUFEER[PASSWORD_DIGITS + 1];
extern unsigned char BUFEER_counter;
extern unsigned char enter_complete;
extern unsigned char _30s_config_count;
void Compare_Process(void);
void ConfigurationMode_judgment(void);
void Password_judgment(void);
unsigned char Judgment_password(unsigned char *buffer,unsigned char *password);
unsigned char Active(void);
unsigned char Setting(void);

unsigned char PASSWORD1[PASSWORD_DIGITS + 1] = {0};
unsigned char PASSWORD2[PASSWORD_DIGITS + 1] = {0};
unsigned char PASSWORD3[PASSWORD_DIGITS + 1] = {0};
unsigned char RESTWORD[PASSWORD_DIGITS + 1] = {0};
unsigned char password1_count;
unsigned char Configuration_mode = 0;
unsigned char active_falg = 0;
unsigned char _30s_flag = 0;
unsigned char ResetMode = 0;
static void LED_Delay(uint32_t nCount)
{
  while(nCount > 0)
  {
            nCount --;
  }
}
void Start_sound(void) {
        GPIO_SetBits(GPIOA , GPIO_Pin_9);
        LED_Delay(_400ms);
        GPIO_ResetBits(GPIOA , GPIO_Pin_9);
}
int main (void)
{
        unsigned char i;
        LED_Configuration();                                                         //初始化
        uart_init(9600);
        TIM3_Int_Init(4999,7199);//10Khz的计数频率,计数到5000为500ms
        USBH_Init(&USB_OTG_FS_dev, &HID_cb , &USR_Callbacks);
        StartReadEeprom();                                                                //读密码
        clear_buffer();
        Start_sound();
        LED_Delay(_1s);
        if(Setting() == 1) {
                Configuration_mode = MODE1;
                Uart_SendCMD(0x0F , 0 , 0x0202) ;
        } else {
                Uart_SendCMD(0x0F , 0 , 0x0201) ;
        }
        LED_Delay(_200ms);
        for(i = 0;i < 50;i ++) {
                while(!yx5200_play_finish_statu()) {LED_Delay(_2ms);}                //检测是不是播完了
        }
        Uart_SendCMD(0x06 , 0 , 0x0000) ;
        LED_Delay(_200ms);
        Uart_SendCMD(0x0F , 0 , 0x0463) ;
        LED_Delay(_400ms);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GPIO_Pin_1) == 0) {
                LED_Delay(_20ms);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GPIO_Pin_1) == 0) {
                        Uart_SendCMD(0x0E , 0 , 0x0000) ;
                        LED_Delay(_200ms);
                        ResetMode = 1;
                }
        }
        Uart_SendCMD(0x06 , 0 , 0x001E) ;
        LED_Delay(_200ms);
        active_falg = 1;
        while(1) {
//                if(active_falg == 0) {
//                        if(Active() == 1) {
//                                active_falg = 1;
//                                Uart_SendCMD(0x0F , 0 , 0x0301) ;
//                                LED_Delay(_200ms);
//                                for(i = 0;i < 50;i ++) {
//                                        while(!yx5200_play_finish_statu()) {LED_Delay(_2ms);}                //检测是不是播完了
//                                }
//                        }
//                }
                USBH_Process();                                //USB处理流程
                Compare_Process();                                                        //密码比较流程
        }
}

//////////////////////////////激活接口/////////////////////////////////
unsigned char Setting(void) {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C,GPIO_Pin_7) == 0) {//C7
                LED_Delay(_200ms);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C,GPIO_Pin_7) == 0) {
                        return 1;
                }
        }
        return 0;
}
unsigned char Active(void) {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C,GPIO_Pin_6) == 0) {//C6
                LED_Delay(_200ms);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C,GPIO_Pin_6) == 0) {
                        return 1;
                }
        }
        return 0;
}
////////////////////////////////密码比较过程//////////////////////////////////
void Compare_Process(void) {

        if(enter_complete == 1) {                                                //如果按下了回车
                enter_complete = 0;
                if((active_falg) && (BUFEER_counter != 0)) {
                        Password_judgment();                                                //正常密码比较
                }
                clear_buffer();                                                                //清buffer
        }
}
//////////////////////////////正常密码比较过程////////////////////////////////
void Password_judgment(void) {                                                //正常密码的比较
/////////////////////////////密码1/////////////////////////////////
        if(BUFEER_counter == password1_count) {
                if(Judgment_password(BUFEER,PASSWORD1)) {
                                _30s_flag = 1;
                                _30s_config_count = 0;
                                GPIO_SetBits(GPIOA , GPIO_Pin_8);
                                Uart_SendCMD(0x0F , 0 , 0x0101) ;
                                LED_Delay(_200ms);
                        return;
                }
        }
        Uart_SendCMD(0x0F , 0 , 0x0302) ;
        LED_Delay(_200ms);
}

unsigned char Judgment_password(unsigned char *buffer,unsigned char *password) {
        unsigned char i;

        for(i = 0;i < PASSWORD_DIGITS;i++) {
                if(buffer[i] != password[i]) {
                        break;
                }
        }
        if(i == PASSWORD_DIGITS) {
                return 1;
        } else {
                return 0;
        }
}

#ifdef  USE_FULL_ASSERT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