冒泡法一个汇编一个疑问,在线等求解答

楼主:
划线部分,第二个横线为什么不和第一个横线一样写成ARRAY [SI]而是把ARRAY去掉直接写成【SI-1】了?
也就是说为什么不加上ARRAY?

网友A(2018-05-18):
一个数分为高位和低位,H代表高位L代表低位

网友B:
没有泄露,程序运行可以得到正确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