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单片机写和读的寄存器不一样呢?不都是对同一芯片操作吗?

楼主(2018-05-18):
为什么写和读的寄存器不一样呢?不都是对同一芯片操作吗?

网友A:
写和读是两个过程。写是给寄存器赋值,单片机根据值做出相应的动作,读是读出寄存器里的值,例如按键操作,按键按下,寄存器的值为0,然后将寄存器的值给中间变量,进行下一步操作。

网友B:
读和写没有什么差别的,把
内部数据读进寄存器  MOV A,@DPTR(DPTR是数据指针)
外部数据读进寄存器 MOVC A,@A+DPTR(外部ROM)
外部数据进寄存器    MOVX A,@DPTR(外部RAM)
送出去的时候A和DPTR反过来就行了

网友C:
由于51单片机的内部结构问题(非常复杂,小篇幅不容易讲清楚),所以在读“端口锁存器”和“读端口引脚”结果不一定相同。所以教科书上说:已向P1一P3端口线输出过0,则再要输入时,必须先写1后再读引脚,才能得到正确的信息。——注:这里所说的“输入”就是“读”。

感觉没学过汇编的不太容易理解。

网友D:
检查寻址方式是否正确!

网友C:
晕!看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

网友E:
我估计你的意思是  data 写进保存的寄存器(1)地址为0x000H,但读时却是从寄存器(2)地址为0x00E0H开始,是吧???[em05

网友F:
提问思路不清,没法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