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单片机中所说的控制字和命令字?

楼主(2018-05-18):
什么是单片机中所说的控制字和命令字。麻烦仔细说一下哈,我是小白不懂太多

楼主:
麻烦给我讲讲呗

网友A:
控制字和命令字应该是一个意思吧。一般用在单片机对外模块,对外一般有命令、数据两类字节。命令用于控制模块,数据用于命令的参数或者就是数据传输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