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pcb板子上的黑色一块块的到底是什么啊?

楼主:
这是一个计算器的pcb图,本来想改导线宽度,移去元器件后板子上就出现了这个,请问这些黑色的元器件形状的的是什么,有什么作用,怎么删掉?如果删不掉对腐蚀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A(2018-05-18):
你这不是敷铜后的图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不是敷铜后的图纸???

这个可不可以去掉啊?

网友C:
应该是敷铜

网友A:
可以去掉,但我忘了怎么去掉,去网上搜搜

网友D:
黑色的是器件移走之后覆铜没更新的空洞,如果你要改线,可以直接删除覆铜,改完了重新覆铜就行了。。。

网友E:
蓝色的是辅铜,移除元器件后留下了元器件形状,黑色是什么都没有,蓝色是铜。

网友F:
是电子线路

网友G:
黑色的表示不能覆铜

网友H(2018-06-17):
重新敷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