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单片机的简易数字钟

楼主(2018-05-18):
#include<reg52.h>    //包含单片机寄存器的头文件
#include<intrins.h>  //包含_nop_()函数定义的头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RS=P2^0;   //寄存器选择位,将RS位定义为P2.0引脚
sbit RW=P2^1;   //读写选择位,将RW位定义为P2.1引脚
sbit E=P2^2;    //使能信号位,将E位定义为P2.2引脚
sbit BF=P0^7;   //忙碌标志位,将BF位定义为P0.7引脚
uchar code table[]="2016-11-29 WEEK2";   //初始化液晶显示 16
uchar code table1[]="TIME: 12-34-56";      //14
uchar count,s1num;
char second,minute,hour,day,month,year,week;
sbit s1=P2^3;   //功能键
sbit s2=P2^4;   //加键
sbit s3=P2^5;   //减键
sbit s4=P2^6;   //保存并退出    /*   延时若干毫秒   */
void delay(uchar n)
{
  uchar i,a,b;
  for(i=0;i<n;i++)
  for(b=199;b>0;b--)
  for(a=1;a>0;a--);
}
uchar BusyTest(void)
{
  bit result;
  RS=0;  //根据规定,RS为低电平,RW为高电平时,可以读状态
  RW=1;
  E=1;   //E=1,才允许读写
  _nop_();   //空操作
  _nop_();
  _nop_();
  _nop_();   //空操作四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时间
  result=BF; //将忙碌标志电平赋给
  E=0;   //将E恢复低电平
  return result;
}
void WriteInstruction(uchar dictate)
{
  while(BusyTest()==1);   //如果忙就等待
  RS=0;  //根据规定,RS和R/W同时为低电平时,可以写入指令
  RW=0;
  E=0;        //E置低电平(根据表8-6,写指令时,E为高脉冲,//就是让E从0到1发生正跳变,所以应先置"0"
  _nop_();
  _nop_();   //空操作两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时间
  P0=dictate;  //将数据送入P0口,即写入指令或地址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空操作四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时间
  E=1;  //E置高电平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空操作四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时间
  E=0; //当E由高电平跳变成低电平时,液晶模块开始执行命令
}
void WriteData(uchar y)
{
  while(BusyTest()==1);
  RS=1; //RS为高电平,RW为低电平时,可以写入数据
  RW=0;
  E=0;  //E置低电平(根据表8-6,写指令时,E为高脉冲,//就是让E从0到1发生正跳变,所以应先置"0"
  P0=y; //将数据送入P0口,即将数据写入液晶模块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空操作四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时间
  E=1; //E置高电平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空操作四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时间
  E=0; //当E由高电平跳变成低电平时,液晶模块开始执行命令
}
void LcdInitiate(void)
{
  uchar num;
  second=56;
  minute=34;
  hour=12;
  week=6;
  day=7;
  month=12;
  year=13;
  count=0;
  s1num=0;
  E=0;
  delay(15); //延时15ms,首次写指令时应给LCD一段较长的反应时间
  WriteInstruction(0x38); //显示模式设置:16×2显示,//5×7点阵,8位数据接口
  delay(5);//延时5ms,给硬件一点反应时间
  WriteInstruction(0x38);
  delay(5);
  WriteInstruction(0x38);//连续三次,确保初始化成功
  delay(5);
  WriteInstruction(0x0c);//显示模式设置:显示开,无光标,//光标不闪烁
  delay(5);
  WriteInstruction(0x06);//显示模式设置:光标右移,字符不移
  delay(5);
  WriteInstruction(0x01);//清屏幕指令,将以前的显示内容清除
  delay(5);
  WriteInstruction(0x80);
  for(num=0;num<16;num++)//让液晶显示日期
  {
   WriteData(table[num]);
   delay(5);
  }
  WriteInstruction(0x80+0x40);
  for(num=0;num<14;num++)//让液晶显示时间
  {
   WriteData(table1[num]);
   delay(5);
  }
  TMOD=0x01;//定时器中断初始化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A=1;
  ET0=1;
  TR0=1;
}
void write_nyr(uchar add,uchar date)
{
  uchar i,j;
  i=date/10;
  j=date%10;
  WriteInstruction(0x80+add);
  WriteData(0x30+i);
  WriteData(0x30+j);
}
void write_sfm(uchar add,uchar date)
{
  uchar i,j;
  i=date/10;
  j=date%10;
  WriteInstruction(0x80+0x40+add);
  WriteData(0x30+i);
  WriteData(0x30+j);
}
void write_week(uchar add,uchar date)
{
  WriteInstruction(0x80+add);
  WriteData(0x30+date);
}
bit leap_year()
{
  int leap;
  if((year%4==0&&year%100!=0)||year%400==0)
  leap=1;//是闰年
  else
  leap=0;//非闰年
  return leap;
}
void keyscan()
{
  if(s1==0) //第一个键是否按下
  {
   delay(5);
   if(s1==0)
   {
        while(!s1);
        s1num++;
        if(s1num>7)
        s1num=1;
        if(s1num==1)//第一个键被按一次
        {
         TR0=0;
         WriteInstruction(0x80+0x40+13);
         WriteInstruction(0x0f);
        }
        if(s1num==2)
        {
         WriteInstruction(0x80+0x40+10);
        }
        if(s1num==3)
        {
         WriteInstruction(0x80+0x40+7);
        }
        if(s1num==4)
        {
         WriteInstruction(0x80+9);
        }
        if(s1num==5)
        {
         WriteInstruction(0x80+6);
        }
        if(s1num==6)
        {
         WriteInstruction(0x80+3);
        }
        if(s1num==7)
        {
         WriteInstruction(0x80+15);
        }
   }
  }
  if(s1num!=0) //如果功能键被按下
  {
   if(s2==0) //第二个按下
   {
    delay(5);
        if(s2==0)
        {
         while(!s2);
         if(s1num==1) //第一个键被按一次,秒钟加一
         {
          second++;
          if(second==60)
          second=0;
          write_sfm(12,second);
          WriteInstruction(0x80+0x40+13);
         }
         if(s1num==2) //第一个键被按二次,分钟加一
         {
          minute++;
          if(minute==60)
          minute=0;
          write_sfm(9,minute);
          WriteInstruction(0x80+0x40+10);
         }
         if(s1num==3) //第一个键被按三次,时钟加一
         {
          hour++;
          if(hour==24)
          hour=0;
          write_sfm(6,hour);
          WriteInstruction(0x80+0x40+7);
         }
         if(s1num==4) //第一个键被按四次,日期加一
         {
          day++;
          if(day==32)
          day=1;
          write_nyr(8,day);
          WriteInstruction(0x80+9);
         }
         if(s1num==5) //第一个键被按五次,月加一
         {
          month++;
      if(month==13)
          month=1;
          write_nyr(5,month);
          WriteInstruction(0x80+6);
         }
         if(s1num==6) //年加一
         {
          year++;
          if(year==99)
          year=0;
          write_nyr(2,year);
          WriteInstruction(0x80+3);
         }
         if(s1num==7) //星期加一
         {
          week++;
          if(week==8)
          week=1;
          write_week(15,week);
          WriteInstruction(0x80+15);
         }
        }
   }
  if(s3==0) //第三个键被按下
  {
   delay(5);
   if(s3==0)
   {
    while(!s3);
    if(s1num==1)//秒减一
    {
            second--;
         if(second==-1)
         second=59;
         write_sfm(12,second);
         WriteInstruction(0x80+0x40+13);
        }
        if(s1num==2) //分减一
        {
         minute--;
         if(minute==-1)
         minute=59;
         write_sfm(9,minute);
         WriteInstruction(0x80+0x40+10);
    }
        if(s1num==3) //时减一
        {
         hour--;
         if(hour==-1)
         hour=23;
         write_sfm(6,hour);
         WriteInstruction(0x80+0x40+7);
        }
        if(s1num==4) //日减一
        {
         day--;
         if(day==0)
         day=31;
         write_nyr(8,day);
         WriteInstruction(0x80+9);
        }
        if(s1num==5) //月减一
        {
         month--;
         if(month==0)
         month=12;
         write_nyr(5,month);
         WriteInstruction(0x80+6);
        }
        if(s1num==6) //年减一
        {
         year--;
         if(year==-1)
         year=99;
         write_nyr(2,year);
         WriteInstruction(0x80+3);
        }
        if(s1num==7) //日期减一
        {
         week--;
         if(week==0)
         week=7;
         write_week(15,week);
         WriteInstruction(0x80+15);
        }
   }
  }
  if(s4==0)  //保存并退出
   {
    s1num=0;
    WriteInstruction(0x0c);
    TR0=1;
   }
  }
}
void main(void)
{
  uchar k=0;
  LcdInitiate(); //调用LCD初始化函数
  while(1)
  {
   keyscan();
   k=1;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count++;
  if(count==13)
  {
   count=0;
   second++;
   if(second==60) //秒计满60,秒归0,分+1
   {
    second=0;
        minute++;
        if(minute==60) //分计满60,分归0,时+1
        {
         minute=0;
         hour++;
         if(hour==24) //时计满24,时归0,星期+1,日+1
     {
          hour=0;
          week++;
          day++;
          if(week==8)
          week=1; //星期计满7,星期归1
          if(month==1||month==3||month==5||month==7||month==8||month==10||month==12)//大月三十一天
          {
           if(day==32) //大月天数计满31,日归1,月+1
           {
            day=1;
                month++;
           }
          }
          if(month==4||month==6||month==9||month==11) //小月三十天
          {
           if(day==31) //小月天数计满30,日归1,月+1
           {
            day=1;
                month++;
           }
          }
          if(month==2)
          {
           if(leap_year())
           {
            if(day==30) //闰年二月29天计满,日归1,月+1
                {
                 day=1;
             month++;
                }
       }
           else
       {
            if(day==29) //非闰年二月28天计满,日归1,月+1
                {
                 day=1;
                 month++;
                }
       }
          }
          if(month==13) //月计满12,月归1,年+1
          {
           month=1;
           year++;
           if(year==99) //年计满99,年归0
           {
            year=0;
           }
           write_nyr(2,year);
          }
          write_nyr(5,month);
     }
         write_nyr(8,day);
         write_week(15,week);
        }
        write_sfm(6,hour);
   }
   write_sfm(9,minute);
  }
  write_sfm(12,second);
}

网友A:
程序编译产生的hex文件不可用啊

网友A:
这个程序不完整吗?

网友A:
程序编译产生的hex文件不能运行

网友A:
你能把你的程序文件发给我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