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足机器人源码分享 sixfeet-robot初始

楼主(2018-05-18):
stm32f103rc主控,具体看程序吧。这是初始程序,想要完整的私聊。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art.h"
#include "LobotServoController.h"
#include "bool.h"
#include "work.h"
#include "lcd1602.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wave.h"
#include "FreeRTOS.h"
#include "task.h"
#include "queue.h"

//外设引脚
/*
1602: -、+、-、pb15/pb14/pb13、pc0-pc7、+/-
超声波:trig pb5/echo pb6
*/

extern u16 Distance;

void vTask0_length( void *pvParameters)    //测距任务
{
        u8 i=0;
        while(1)
        {
                if(i==0)
                {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10); i=1;
                }
                else
                {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10); i=0;
                }
                Wave_SRD_Strat();
                if(Distance>=200) Distance=200;
                //LCD1602_Show_Str(0,0,"Distance");
                //LCD1602_Show_num(0,9,Distance);
    vTaskDelay(300 / portTICK_RATE_MS);
        }
}

void vTask0_work( void *pvParameters)   //机器人动作任务
{
        u8 head=2;
         stop();
         hold();
         while(1)
         {
                 if(Distance<=40)  //先左边再右边测距,若都小于阈值,后退
                 {
                         if(head==2)
                         {
                                 head_left(); head=1;
                         }
                         else if(head==1)
                         {
                                 head_right(); head=3;
                         }
                         else
                         {
                                 turn_back(); head_centre(); head=2;
                         }
                 }
                 else
                 {
                         if(head==1)
                         {
                                 turn_left(); head_centre(); head=2;
                         }
                         else if(head==2) ahead();
                         else
                         {
                                 turn_right(); head_centre(); head=2;
                         }
                 }
                 vTaskDelay(300 / portTICK_RATE_MS);
         }
}

int main(void)
{
         SystemInit();//系统时钟等初始化
        delay_init();             //延时初始化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设置NVIC中断分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uartInit(9600);//串口初始化为9600
        GPIO_Configuration();
        LCD1602_Init();
        Timer_SRD_Init(5000,7199);
        Wave_SRD_Init();

                  xTaskCreate(vTask0_length,"length",200,NULL,1,NULL);
           xTaskCreate(vTask0_work,"work",200,NULL,2,NULL);

           vTaskStartScheduler();          //开启任务调度
}

初始化部分分享给大家,请多多指教:

网友A(2019-05-23):
楼主使用的什么驱动板?

网友B(2020-12-27):
你好 有完整代码吗 我现在在做一个类似的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