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神为啥我把eeprom程序加进去了就不亮了

楼主(2018-05-18):
/**************************************************************************************
*                              温度传感器实验                                                                                                  *
实现现象:        具体接线操作请看视频。
                        下载程序后,在温度传感器接口处,按照丝印方向插好温度传感器,数码管就会显示
                        检测的温度值,
注意事项:
***************************************************************************************/

#include <reg52.h>                         //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include <stdio.h>
#include <eeprom.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define WRITE24C02 0xA0   //10100000,器件地址,写操作
#define READ24C02 0xA1   //10100001,器件地址,读操作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sbit key1=P1^0;
sbit key2=P1^1;
sbit zongkong=P2^7;
sbit output=P2^6;
sbit SO=P3^2;
sbit CS=P3^0;
sbit SCK=P3^1;

char num=0;
u8 xw[8],sdwd,a=101,sjwd;
u8 code smgduan[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void display0 (  te );
     void display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热电偶数字转换器MAX6675

/*******************************************************************************
* 函 数 名         : delay_ms(uchar ntimes)
* 函数功能                   :
* 输    入         : temp
* 输    出         : 无
*******************************************************************************/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
//读取MAX6675
*********************************/
int Read_6675()
{ uchar i;
  uint dat_temp;
  uint dat_6675;
  i=0;
  dat_temp=0;
  dat_6675=0;
  //ready
  CS=0;
  //delay_us(10);
  SCK=0;
  //delay_us(10);
  //get D15-D0 from 6675
  for(i=0;i<16;i++)
  {
   SCK=1;
   dat_temp=dat_temp<<1;
   if(SO==1)
    dat_temp=dat_temp|0x01;
   SCK=0;
   //delay_us(10);
  }
  CS=1;
  dat_temp=dat_temp<<1;
  dat_temp=dat_temp>>4;
  dat_temp=dat_temp/4;
  dat_6675 =    dat_temp;
  return dat_6675;
}

/*******************************************************************************
* 函 数 名         : datapros()
* 函数功能                   : 温度读取处理转换函数
* 输    入         : temp
* 输    出         : 无
*******************************************************************************/

void datapros(int temp)
{
           float tp;
        if(temp< 0)                                //当温度值为负数
          {
                xw[2] = 0x40;           //   -
                //因为读取的温度是实际温度的补码,所以减1,再取反求出原码
                temp=temp-1;
                temp=~temp;
                tp=temp;
                temp=tp*0.0025*100+0.5;
                //留两个小数点就*100,+0.5是四舍五入,因为C语言浮点数转换为整型的时候把小数点
                //后面的数自动去掉,不管是否大于0.5,而+0.5之后大于0.5的就是进1了,小于0.5的就
                //算加上0.5,还是在小数点后面。

          }
         else
          {
                xw[0] = 0x00;
                tp=temp;//因为数据处理有小数点所以将温度赋给一个浮点型变量
                //如果温度是正的那么,那么正数的原码就是补码它本身
                temp=tp*0.0025*100+0.5;
                //留两个小数点就*100,+0.5是四舍五入,因为C语言浮点数转换为整型的时候把小数点
                //后面的数自动去掉,不管是否大于0.5,而+0.5之后大于0.5的就是进1了,小于0.5的就
                //算加上0.5,还是在小数点后面。
        }

        xw[4] = smgduan[temp % 10000 / 1000];
        xw[5] = smgduan[temp % 1000 / 100] | 0x80;
        xw[6] = smgduan[temp % 100 / 10];
        xw[7] = smgduan[temp % 10];
        sjwd=temp % 10000 / 1000*10+temp % 1000 / 100;
}

/*******************************************************************************
* 函数名         :DigDisplay()
* 函数功能                 :数码管显示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DDP()
{
        u8 i;
        for(i=0;i<8;i++)
        {
                switch(i)         //位选,选择点亮的数码管,
                {
                        case(0):
                                LSA=0;LSB=0;LSC=0; break;//显示第0位
                        case(1):
                                LSA=1;LSB=0;LSC=0; break;//显示第1位
                        case(2):
                                LSA=0;LSB=1;LSC=0; break;//显示第2位
                        case(3):
                                LSA=1;LSB=1;LSC=0; break;//显示第3位
                        case(4):
                                LSA=0;LSB=0;LSC=1; break;//显示第4位
                        case(5):
                                LSA=1;LSB=0;LSC=1; break;//显示第5位
                        case(6):
                                LSA=0;LSB=1;LSC=1; break;//显示第6位
                        case(7):
                                LSA=1;LSB=1;LSC=1; break;//显示第7位
                }
                P0=xw[i];//发送数据
                delay(200);
                P0=0x00;//消隐
        }
}

/*******************************************************************************
* 函 数 名       : Initialization
* 函数功能                 : 初始化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Initialization()
{
        uchar i=0;
        P0=0x00;
        P1=0x00;
        P2=0XFF;
        P3=0XFF;
        sdwd=30;
        for(i=0;i++;i<8)
        {
                xw[i]=0x08;
        }
        readeeprom();
        datapros(Read_6675() );

}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main()
{
        Initialization();
        delay(50);
        while(1)
        {
                if(zongkong==1)
                {
                        while(a>100)
                        {
                                a=0;
                                datapros(Read_6675() );

                        }
                        a++;
                        xw[0]=smgduan[sdwd/10%10];
                        xw[1]=smgduan[sdwd%10];
                        xw[2]=0x08;
                        xw[3]=0x08;
                        DDP();
                        if(key1==1)
                        {
                                while(key1==1)DDP();
                                sdwd++;
                                if(sdwd>50)sdwd=50;
                        }
                        if(key2==1)
                        {
                                while(key2==1)DDP();
                                sdwd--;
                                if(sdwd<10)sdwd=10;
                        }
                        if(sdwd>sjwd+2)
                        {
                                output=0;
                        }
                        if(sdwd<sjwd+1)
                        {
                                output=1;
                        }
                }
                if(zongkong==0)
                {
                        while(a>100)
                        {
                                a=0;
                                datapros(Read_6675() );

                        }
                        a++;
                        xw[0]=smgduan[sdwd/10%10];
                        xw[1]=smgduan[sdwd%10];
                        xw[2]=0x08;
                        xw[3]=0x08;
                        DDP();
                        if(key1==1)
                        {
                                while(key1==1)DDP();
                                sdwd++;
                                if(sdwd>50)sdwd=50;
                        }
                        if(key2==1)
                        {
                                while(key2==1)DDP();
                                sdwd--;
                                if(sdwd<10)sdwd=10;
                        }
                        output=0;
                }
        }
}

#include "reg52.h"      //包含头文件
#include"intrins.h"     //_nop_();延时函数用
#include<eeprom.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Delay1ms(uint y)
{
        uint x;
        for( ; y>0; y--)
        {
                for(x=110; x>0; x--);
        }
}

//**************************************************************************************************
//启动(SCL为高,SDA由高变为低是一个开始条件)
//**************************************************************************************************
void start()
{
        sda=1;    //数据线置高,
        _nop_();  //延时
        scl=1;    //时钟线置高
        _nop_();  //延时
        sda=0;    //数据线置低,由高变低
        _nop_();  //延时
        scl=0;    //时钟线置低,准备发送或接收数据,总线进入忙状态(I2C总线在空闲状态时,SDA与SCL均被置高)
        _nop_();  //延时
}
//**************************************************************************************************
//停止(SCL为高,SDA由低变为高是一个结束条件)
//**************************************************************************************************
void stop()
{
        sda=0;                   //数据线置低
        _nop_();                 //延时
        scl=1;                   //时钟线置高
        _nop_();                 //延时
        sda=1;                   //数据线置高,由低变高
        _nop_();                 //延时
}
//**************************************************************************************************
//检测应答(所有的地址和数据字都是以8bit,在第9个时钟周期,从器件发出"0"信号来作为收到一个字的应答信号)
//**************************************************************************************************
void checkACK()                   //主器件检测从器件是否返回应答
{
        scl=1;                        //时钟线置高
        _nop_();                      //延时
        while(sda==1);                //等待第9个时钟周期器件发出的响应信号"0"
        scl=0;                        //时钟线置低
        _nop_();                      //延时
}
//**************************************************************************************************
//发送应答(发送方为主器件,接收方为从器件,控制器作为从器件接收完1数据时,发送应答信号
//**************************************************************************************************
void sendACK(bit ACK)
{
    if(ACK)sda=1;            //如果i位为1则发送1,即发送"非应答信号"
      else sda=0;            //如果i位为0则发送0,即发送"应答信号"
    scl=1;                   //时钟线置高,给一个脉冲
        _nop_();                 //延时
        scl=0;                   //时钟线置低
        _nop_();                 //延时
}
//**************************************************************************************************
//写一字节
//**************************************************************************************************
void send_byte(uchar date)       //写一个8位字
{
        uchar i,temp;                //定义局部变量
        temp=date;                   //待发8位数据赋予temp
        for(i=0;i<8;i++)             //循环8次,每次写入1位,从最高位开始发送
        {
        if(temp&0x80)sda=1;      //如果temp最高位为1则发送1
          else sda=0;            //如果temp最高位为0则发送0
            _nop_();                 //延时
                scl=1;                   //给一个脉冲,发送sda当前这位数据
                _nop_();                 //延时,需大于4us(参考数据手册时序图)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scl=0;                   //时钟线置低,准备下一脉冲
            _nop_();                 //延时,需大于4.7us(参考数据手册时序图)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temp=temp<<1;            //左移1位,准备好下1位待发送的数据
        }
        checkACK();                  //查询是否返回应答信号
}
//**************************************************************************************************
//读一字节
//**************************************************************************************************
uchar receive_byte()         //读一个8位字
{
        uchar i,temp;            //定义局部变量
        sda=1;                   //设置数据线为输入
        _nop_();                 //延时
        for(i=0;i<8;i++)         //循环8次,每次读取1位,从最高位开始接收
        {
                scl=1;               //给一脉冲,准备发送1位数据
                _nop_();             //延时,需大于4us(参考数据手册时序图)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temp=(temp<<1)|sda;  //读取1位数据,放在temp最低位
                scl=0;               //准备给下1个脉冲
            _nop_();             //延时,需大于4.7us(参考数据手册时序图)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return temp;             //返回读取的8位数据
}
//**************************************************************************************************
//向某I2C器件的某字地址写一字节数据
//**************************************************************************************************
void write_word(uchar device_add,uchar word_add,uchar date)  //写进去一个存储数据
{
        start();                  //启动
        send_byte(device_add);    //选择从器件地址,RW位为0,即选择写命令
        send_byte(word_add);      //写字地址
        send_byte(date);          //写数据
        stop();                   //停止
}
  //**************************************************************************************************
//向某I2C器件的某字地址读一字节数据
//**************************************************************************************************
uchar read_word(uchar device_add,uchar word_add)   //读出一个存储的数据
{
        uchar date;
        start();                 //启动
        send_byte(device_add);   //选择从器件地址,RW位为0,即选择写命令
        send_byte(word_add);     //写字地址
        start();                 //启动
        send_byte(device_add+1); //选择从器件地址,RW位为1,即选择读命令
        date=receive_byte();     //读数据
    sendACK(1);              //发送非应答信号
        stop();                  //停止
        return date;             //返回读取结果数据
}
//**************************************************************************************************
//主函数
//**************************************************************************************************
int readeeprom()
{
   uchar temp;                   //定义中间变量
   temp=read_word(0xa0,0);       //从I2C器件a0的第0个地址读出数据赋予temp
   write_word(0xa0,0,temp+1);    //向I2C器件a0的第0个地址写etmp+1
         Delay1ms(50);
   while(1)                      //死循环
    {
          temp=read_word(0xa0,0);    //从第0个地址读出一个数据
                 Delay1ms (10);
      P1=~temp;                  //送数据到P1口显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