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电子秤HX711+LCD1602 附单片机源码

楼主:
  自己花了五六天做的一个电子秤,没有包装有点丑,它能精确到1g,超5KG报警,能设置单价幷显示出总价,A键为去皮键,B键为单价清零键。

部分代码如下: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KV P1
#define LCD P0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sbit HX711_SDA=P2^0;        //HX711转换数据端
sbit HX711_SCK=P2^1;        //HX711时钟端
sbit LCD1602_E=P2^4;        //LCD1602液晶使能端
sbit LCD1602_RS=P2^5;        //LCD1602液晶命令数据端
sbit LCD1602_RW=P2^6;        //LCD1602液晶数据读写端
sbit buzzer=P2^7;                        //蜂鸣器管脚
ulong weight;
ulong qupi=0;
volatile uint keyvalue;
volatile uint price=0;
volatile ulong money=0;
uchar W=0;            //检测标志
uchar temp1;
uchar temp2;
uchar Moni=0;                                  //检测标志
uchar dat[4];                                        //缓存数据数组
uchar code desk[]="W:0.000kg P:00.0Money:000.0     ";                //显示内容初始化

void delay_us()       //延时us
{
        _nop_();
        _nop_();
}

void delay_ms(uint k) //延时ms
{
  uint i,j;
        for(i=k;i>0;i--)
                for(j=110;j>0;j--);
}

unsigned long Read_HX711(void)
{
  unsigned long Count;
  unsigned char i;
  HX711_SDA=1;
        delay_us();
  HX711_SCK=0;      //使能AD(PD_SCL 置低)
  Count=0;
  while(HX711_SDA); //AD转换未结束则等待,否则开始读取
  for (i = 0; i < 24; i++)
  {
                HX711_SCK = 1;        //PD_SCL 置高(发送脉冲)
                Count=Count<<1; //下降沿来时变量Count左移一位,右侧补零
    HX711_SCK =0;          //PD_SCL 置低
    if(HX711_SDA)
                        Count++;
   }
    HX711_SCK = 1;
    Count=Count^0x800000;//第25个脉冲下降沿来时,转换数据
                delay_us();
    HX711_SCK = 0;
    return (Count);
}

下载:

网友A(2018-06-09):
?能加我QQ教教我吗    1520995945

网友B(2018-07-14):
你好,你的程序是全的吗

网友C:
谢谢收获很多

网友D:
程序好像不完整吧

网友E(2019-01-03):
为什么你的uvproj是空的你

网友F:
极积参加,相互学习,共同提高.

网友G(2021-05-21):
请问此程序怎么写称重识别到小数点后0.1g或0.01g读数?(可以不准确,但想知道)
看到此贴,知道的坛友帮忙解答看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