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602光标漂移问题求助,困扰好几天了

楼主(2018-05-18):
不知道为什么 我想让光标在固定一个位置上闪烁,但是一运行就开始漂移,跑飞,到底是哪里错了呢,百度好多也没合适的解决办法,望能帮忙看一下如何解决这一问题,谢谢,在线等
我让光标闪烁固定位置的语句是:
LcdWriteCom(0xc0+2);
                        LcdWriteCom(0x0f);

但是光标就是老跑飞,如何把光标固定住??附件已经上传,详情可以看一下

/*******************************************************************************
* 实验名                 : 万年历实验
* 使用的IO             :
* 实验效果       :1602显示时钟,按K3进入时钟设置,
*                               按K1选择设置的时分秒日月,
*                               按K2选择选择设置加1。
* 注意:
*******************************************************************************/
#include<reg51.h>
#include"lcd.h"
#include"ds1302.h"

sbit K1=P3^1;
sbit K2=P3^0;
sbit K3=P3^2;
sbit K4=P3^3;         //管脚接线
unsigned char character0[24] = {0x08,0x0f,0x12,0x0f,0x0a,0x1f,0x02,0x02        ,
0x0F,0x09,0x0F,0x09,0x0F,0x09,0x13,0x00,//"月"代码 0x01
   0x0F,0x09,0x09,0x0F,0x09,0x09,0x0F,0x00,//"日"代码  0x02
}; //年
void Int0Configuration();
void LcdDisplay();
unsigned char SetState,SetPlace;
void Delay10ms(void);   //误差 0us
/*******************************************************************************
* 函数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i,h;
        Int0Configuration();
        LcdInit();
        LcdWriteCom(0x40);
        for (h=0;h<24;h++)
        {
        LcdWriteData(character0[h]);
        }
        LcdWriteCom(0x80);

//        Ds1302Init();
        while(1)
        {
                if(SetState==0)
                {
                        Ds1302ReadTime();
                }
                else
                {
                        if(K1==0)                //检测按键K1是否按下
                        {
                                Delay10ms();        //消除抖动
                                if(K1==0)
                                {
                                        SetPlace++;
                                        if(SetPlace>=7)
                                                SetPlace=0;
                                }

                                while((i<50)&&(K1==0))         //检测按键是否松开
                                {
                                        Delay10ms();
                                        i++;
                                }
                                i=0;
                        }
                        if(K2==0)                //检测按键K2是否按下
                        {
                                Delay10ms();        //消除抖动
                                if(K2==0)
                                {
                                        TIME[SetPlace]++;
                                        if((TIME[SetPlace]&0x0f)>9)                                         //换成BCD码。
                                        {
                                                TIME[SetPlace]=TIME[SetPlace]+6;
                                        }
                                        if((TIME[SetPlace]>=0x60)&&(SetPlace<2))                //分秒只能到59
                                        {
                                                TIME[SetPlace]=0;
                                        }
                                        if((TIME[SetPlace]>=0x24)&&(SetPlace==2))                //小时只能到23
                                        {
                                                TIME[SetPlace]=0;
                                        }
                                        if((TIME[SetPlace]>=0x32)&&(SetPlace==3))                //日只能到31
                                        {
                                                TIME[SetPlace]=0;
                                        }
                                        if((TIME[SetPlace]>=0x13)&&(SetPlace==4))                //月只能到12
                                        {
                                                TIME[SetPlace]=0;
                                        }
                                        if((TIME[SetPlace]>=0x7)&&(SetPlace==5))                //周只能到7
                                        {
                                                TIME[SetPlace]=1;
                                        }
//                                        if(SetPlace==5)                //月只能到12
//                                        {
//                                                TIME[SetPlace]=;
//                                        }
                                }

                                while((i<50)&&(K2==0))         //检测按键是否松开
                                {
                                        Delay10ms();
                                        i++;
                                }
                                i=0;

                        }
                }
                LcdDisplay();

        }

}
/*******************************************************************************
* 函数名         : LcdDisplay()
* 函数功能                   : 显示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LcdDisplay()
{
        LcdWriteCom(0x80+0X40);
                                         LcdWriteCom(0xc0+2);

                                LcdWriteCom(0x0f);
        LcdWriteData('0'+TIME[2]/16);                                //时
        LcdWriteData('0'+(TIME[2]&0x0f));
        LcdWriteData(':');
        LcdWriteData('0'+TIME[1]/16);                                //分
        LcdWriteData('0'+(TIME[1]&0x0f));
        LcdWriteData(':');
        LcdWriteData('0'+TIME[0]/16);                                //秒
        LcdWriteData('0'+(TIME[0]&0x0f));

        LcdWriteCom(0x80);
        LcdWriteData('2');
        LcdWriteData('0');
        LcdWriteData('0'+TIME[6]/16);                        //年
        LcdWriteData('0'+(TIME[6]&0x0f));
        LcdWriteData(0x00);
        LcdWriteData('0'+TIME[4]/16);                        //月
        LcdWriteData('0'+(TIME[4]&0x0f));
        LcdWriteData(0x01);
        LcdWriteData('0'+TIME[3]/16);                        //日
        LcdWriteData('0'+(TIME[3]&0x0f));
        LcdWriteData(0x02);
        LcdWriteCom(0x8D);
        LcdWriteData('0'+(TIME[5]&0x07)-1);        //星期
}
/*******************************************************************************
* 函数名         : Int0Configuration()
* 函数功能                   : 配置外部中断0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Int0Configuration()
{
        //设置INT0
        IT0=1;//跳变沿出发方式(下降沿)
        EX0=1;//打开INT0的中断允许。
        EA=1;//打开总中断
}
/*******************************************************************************
* 函数名         : Int0()
* 函数功能                   : 外部中断0 中断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Int0() interrupt 0
{
        Delay10ms();
        if(K3==0)
        {
                SetState=~SetState;
                SetPlace=0;
                Ds1302Init();
        }
}
/*******************************************************************************
* 函数名         : Delay10ms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延时10ms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Delay10ms(void)   //误差 0us
{
    unsigned char a,b,c;
    for(c=1;c>0;c--)
        for(b=38;b>0;b--)
            for(a=130;a>0;a--);
}

网友A:
你这个按键完全没有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你参考这个http://www.51hei.com/bbs/dpj-78989-1.html

按键是先按设置键然后在按别的键
先别管键盘
就一运行仿真,你没发现光标跳来跳去吗?
怎么让光标在一个固定的地方闪烁,为什么我写的那个命令不行呢??

网友C:
把这两行代码删除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这两行代码删除就可以了。

你这不直接就把光标关了啊??

网友D(2018-06-29):
楼主,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E:
楼主还在吗,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F:
楼主,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G(2020-04-26):
我做光标是专门用一个全局变量记住光标的位置的,然后用定时每秒钟进去一次让光标关掉0.5秒(光标显示空白)再开显示然后离开造成闪烁效果。

网友H(2020-07-14):
引用 网友G:
我做光标是专门用一个全局变量记住光标的位置的,然后用定时每秒钟进去一次让光标关掉0.5秒(光标显示空白 ...

你是怎么写的?

网友I(2021-03-02):
引用 楼主:
你这不直接就把光标关了啊??

0x0f不是关,是打开

网友I:
你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I:
引用 网友C:
把这两行代码删除就可以了。

这两行代码删除之后,光标不就是没有打开了吗?那光标还怎么显示呢?

网友J:
要在写完数据后,再设置闪烁的地址。

网友I:
这里面的0xC0+2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K:
你是不是在开着光标的情况下移动光标或者刷新屏幕上的显示内容了,你要是刷新屏幕上的显示内容,光标是在移动的,你平常不开光标看不出来,你可以让刷新数据的函数里关闭光标,等出函数的时候再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