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刚开始学单片机,问的问题可能比较幼稚,希望好心人能帮忙解答

楼主(2018-05-18):
我想问一下图片中的74hc573与74hc154各起什么作用?

网友A:
74HC573是锁存器
74HC154译码器可接受4位高有效二进制地址输入,并提供16个互斥的低有效输出。

网友B:
看看资料吧,回答会很长的,你可能连锁存器和译码器也不懂。需要补充学习。

网友C:
74HC154译码器,74HC573是锁存器。建议看下他们的逻辑关系。

网友D:
看看资料,上网查一下,百度是一个强大的东西。

网友E:
看看资料,上网查查看

网友F:
百度上有

网友G:
前者译码器后者锁存器

网友H:
先把书研究透了,不会就百度,谷歌

网友I:
先看看查查资料

网友J:
有些I/O口不够用就可用锁存器

网友K:
百度是个好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资料吧,回答会很长的,你可能连锁存器和译码器也不懂。需要补充学习。

请问该看下哪方面的资料

网友L:
锁存器和译码器,如果学过数电那么你应该就了解了

网友M:
573应该是和373类似的地址锁存器

网友N:
得好好复习下数字电子基础这本书

网友O:
网上那么多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