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单定时器的多通道捕获程序源码

楼主(2018-05-18):
单定时器的多通道捕获程序,已经试验 亲测好用
实验目的:
    学习定时器的输入捕获功能

硬件资源:
    1,DS0(连接在PB5)
    2,KEY_UP按键(PA0)
    3,定时器5(TIM5),TIM5的通道1(TIM5_CH1,连接在PA0上面),使用定时器的输入捕获功能来
    捕捉PA0上面的高电平脉宽.

实验现象:
    本实验利用TIM5_CH1来做输入捕获,我们将捕获PA0上的高电平脉宽,并将脉宽时间通过串
    口打印出来,大家可以通过按WK_UP按键,模拟输入高电平。同时,本实验将保留上一个实
    验的PWM输出,DS0还是会由暗-->亮的循环变化,大家可以通过杜邦线连接PA0和PB5,来观
    测PWM输出的高电平时间。

单片机源码: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key.h"
#include "sys.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timer.h"

extern u8  TIM5CH1_CAPTURE_STA;                //输入捕获状态
extern u16        TIM5CH1_CAPTURE_VAL;        //输入捕获值
extern u8  TIM5CH2_CAPTURE_STA;                //输入捕获状态
extern u16        TIM5CH2_CAPTURE_VAL;        //输入捕获值
extern u8  TIM5CH3_CAPTURE_STA;                //输入捕获状态
extern u16        TIM5CH3_CAPTURE_VAL;        //输入捕获值
extern u8  TIM5CH4_CAPTURE_STA;                //输入捕获状态
extern u16        TIM5CH4_CAPTURE_VAL;        //输入捕获值

int main(void)
{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设置NVIC中断分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uart_init(9600);         //串口初始化为9600
         LED_Init();                             //LED端口初始化

         //TIM3_PWM_Init(899,0);                 //不分频。PWM频率=72000/(899+1)=80Khz
         TIM5_Cap_Init(0XFFFF,72-1);        //以1Mhz的频率计数
           while(1)
        {
                LED0=!LED0;
                 delay_ms(100);
                //TIM_SetCompare2(TIM3,TIM_GetCapture2(TIM3)+1);

                //if(TIM_GetCapture2(TIM3)==300)TIM_SetCompare2(TIM3,0);

                 if(TIM5CH1_CAPTURE_STA&0X80)//成功捕获到了一次上升沿    1
                {

                        printf("0XFC,0X01,0XFD");//打印

                        TIM5CH1_CAPTURE_STA=0;//开启下一次捕获
                }

                if(TIM5CH2_CAPTURE_STA&0X80)//成功捕获到了一次上升沿      2
                {

                        printf("0XFC,0X02,0XFE");//打印

                        TIM5CH2_CAPTURE_STA=0;//开启下一次捕获
                }

                if(TIM5CH3_CAPTURE_STA&0X80)//成功捕获到了一次上升沿      3
                {

                        printf("0XFC,0X03,0XFF");//打印

                        TIM5CH3_CAPTURE_STA=0;//开启下一次捕获
                }

                if(TIM5CH4_CAPTURE_STA&0X80)//成功捕获到了一次上升沿       4
                {
                        printf("0XFC,0X04,0X100");//打印

                        TIM5CH4_CAPTURE_STA=0;//开启下一次捕获
                }

        }
}

实验10

网友A(2019-09-10):
能不能不要币直接下载

网友B(2021-09-06):
你这直接按照单通道的写法,每次每个通道第一个边沿来了就清除计数器,单通道是可以的,多通道会导致计数错乱,代码无用,没有测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