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中断数码管仿真可以亮,实验箱不行的问题

楼主(2018-05-18):
我在仿真图做的,数码管可以亮。然后用实验箱数码管怎么也不亮各位大神,帮忙看看

网友A:
中断里为什么用延时?整个程序不明所以,把中断去掉试试!还有就是注意数码管是共阴还是共阳

网友B:
截图的话可以看清楚点

网友C:
你这单片机能推得动吗,二极管发光,要有足够的电流才行。

网友D:
实验箱有问题,多数是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