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signed int数组格式转换位unsigned char问题

楼主(2018-05-18):
如何将一个unsigned int数组里面的元素,拆分后按顺序写入一个unsignedchar数组?如:unsing int【】={0X0000,0X0001,0X0002......,0X9999}写入后的unsignedchar数组格式位{0X00,0X00,0X01,0X02......0X99,0X99},求赐教!

网友A:
每1个unsigned int,拆分成两个 unsigned char,高8位、低8位

unsigned int a= 1234;
unsigned char high, low;
高8位如  high=(a>>8)&0xff;
低8位如  low=a&0xff;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1个unsigned int,拆分成两个 unsigned char,高8位、低8位

unsigned int a= 1234;

拆分这个可以搞定,主要是不太会弄数组,如何顺序存放是个问题,因为读出来时还需要合并成原来的数据

楼主:
自己结贴,已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