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计数器最大的计数频率是多少?

楼主(2018-05-18):
在进行测频时,需要考虑单片机计数器最大能测量的频率范围

网友A:
最大频率,就是单片机运行主频嘛
以STC单片机为例:
STC89C系列的单片机,主频率12T=12M,再分频12分之一,运行主频1M。定时器就是以此主频进行计时或者计数的。
STC15系列的单片机,主频不再分频,主频就是最大频率。
所以,只要你需要测量的频率小于主频,理论上是可以测量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大频率,就是单片机运行主频嘛
以STC单片机为例:
STC89C系列的单片机,主频率12T=12M,再分频12分之一 ...

小于主频的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