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如何检测来自传感器的高电平

楼主:
我在程序里设了  sbit  crl = P^1.4;然后初始化的时候主程序里时ctl = 0;
本意是从外部给到高电平的时候,P1.4被拉高,程序里用if(ctl == 1)来判断;用按键仿真的时候也确实这样。

但实际使用时(实际上是一个传感器,特定情况下输出高电平)却用不了,
不知道是不是传感器的输出端被单片机引脚拉低了,还是输出太小
help

网友A(2018-05-18):
接一个大点的下拉电阻,初始化的时候写成ctl=1,然后检测p1.4脚就行了。

网友A:
#在这里快速接一个大点的下拉电阻,初始化的时候写成ctl=1,然后检测p1.4脚就行了。回复#

网友B:
搞定了,将P1.4设置成0,传感器输出的也是0;
当有东西穿过传感器时,传感器输出1,P1.4也会被拉到1,判断if(ctl ==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