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Arduino lcd1602显示实时数据的问题

楼主(2018-05-18):
我想使用HX711采集压力数据,并且实时显示在lcd1602显示屏上,但是实验的结果是显示屏毫无反应。。。麻烦各位大神看下我的程序,是不是程序出错了啊

const int led=9;
const int button=13;
bool currentbutton=LOW;
bool lastbutton=LOW;
bool buttonstate=false;

#include<LiquidCrystal.h>
#include <HX711.h>

LiquidCrystal lcd(12,11,5,4,3,2);
HX711 hx(7, 8, 128, -0.00011890216);

void setup()
{
  pinMode(led,OUTPUT);
  pinMode(button,INPUT);
  lcd.begin(16,2);
  Serial.begin(9600);
}

bool xiaodou(bool last)
{
  bool current=digitalRead(button);
  if(current!=last)
  {
    delay(5);
    current=digitalRead(button);
  }
  return current;
}

void loop()
{
  currentbutton=xiaodou(lastbutton);
  if(lastbutton==LOW&¤tbutton==HIGH)
  {
      buttonstate=!buttonstate;
   }
   lastbutton = currentbutton;
   digitalWrite(led,buttonstate);
   double sum1 = 0;

   if(digitalRead(led) == HIGH)
   {
      for (int i = 0; i < 10; i++)
      {
         sum1 += hx.bias_read();
       }
       Serial.print("Force:");
       Serial.print(sum1/10);
       Serial.println("Kg");

      if(Serial.available())
      {
        delay(1000);
        lcd.clear();
        while(Serial.available()>0)
        {
            lcd.write(Serial.read());
         }
      }
   }
}

网友A:
没有这样的实物,测试不了的。。。。。。不是有串口吗,连接串口去逐行 调试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