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机原理和单片机关系是怎么样的?

楼主(2018-05-18):
单片机和微机原理是什么关系

网友A:
微机原理是介绍一般微型计算机的体系结构和原理,如X86结构原理。
单片机是微机的一种,属于很低级的,资源和接口都很有限,在工业控制中很常用。
微机原理为一般性的理论,而单片机是这个理论体系内的一个实例。

网友B:
几乎相同差不多吧。规模有大小,单片机就是小户型。微机就是豪华别墅。

网友C:
微机原理讲的是普通台式机或笔记本电脑的基本的原理。单片机讲的是嵌入式系统,是集成在一个芯片上的超小型电脑,可以完成一些简单的工作。二者都是电脑,基本原理是相同的,都有CPU、存储器、外设等。

网友D:
单片机一般用C51编程,而微机原理用汇编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