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PCF8591热敏电阻测试数码管显示源码

楼主(2018-05-18):
热敏电阻测试数码管显示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
  名称:IIC协议 PCF8591 AD/DA转换 测试热敏电阻
  修改:无
  内容:使用1路ad测试热敏电阻阻值,并查表得到温度值,温度精度和多种参数有关。
------------------------------------------------*/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2c.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display.h"

code unsigned int  vt_table[]=        // 电压温度对照表
        {
                4132,4098,4063,4026,3988,3949,3908,3866,3823,3779,
                3733,3686,3639,3590,3540,3489,3437,3385,3331,3277,
                3222,3166,3110,3054,2997,2940,2882,2824,2767,2709,
                2651,2593,2536,2478,2421,2365,2309,2253,2198,2143,
                2089,2036,1984,1932,1881,1831,1782,1734,1686,1640,
                1594,1550,1506,1464,1422,1381,1341,1303,1265,1228,
                1192

        };

#define AddWr 0x90   //写数据地址 PCF8591
#define AddRd 0x91   //读数据地址 PCF8591

extern bit ack;
unsigned char ReadADC(unsigned char Chl);
/*------------------------------------------------
              主程序
------------------------------------------------*/
main()
{
unsigned int num=0;
unsigned char i,temp;
Init_Timer0();

while (1)         //主循环
  {

num=ReadADC(0);
//变成mv 最大值255 。255x19=4845mv,如果增加精度可以使用浮点计算
num=num*19;
for(i=0;i<61;i++)
   {
//判断采集电压值大于或者等于表格电压时,停下来并记录当前i值
    if(num >= vt_table[i])
       {
        temp=i;
//如果是前10个数据表明是负温度,需要把温度符号显示出来,并且前10位温度递增
        if(i<10)
          {
          temp=10-temp;    //如果i=0,表示-10
          TempData[0]=0x40;//'-'号
          }
        else
          {
          temp-=10; //如果大于等于10表明正温度,把前10个表格负温度去掉
          TempData[0]=0x00;//符号位显示空
          }
                break;             //检测到即跳出循环,否则继续循环
        }

      }
TempData[3]=dofly_DuanMa[temp/10];//显示2位数温度值
TempData[4]=dofly_DuanMa[temp%10];
DelayMs(200);                    //延时防止采集频率过快
  }
}
/*------------------------------------------------
             读AD转值程序
输入参数 Chl 表示需要转换的通道,范围从0-3
返回值范围0-255
------------------------------------------------*/
unsigned char ReadADC(unsigned char Chl)
{
   unsigned char Val;
   Start_I2c();               //启动总线
   SendByte(AddWr);             //发送器件地址
     if(ack==0)return(0);
   SendByte(0x40|Chl);            //发送器件子地址
     if(ack==0)return(0);
   Start_I2c();
   SendByte(AddWr+1);
      if(ack==0)return(0);
   Val=RcvByte();
   NoAck_I2c();                 //发送非应位
   Stop_I2c();                  //结束总线
  return(Val);
}

网友A(2019-04-09):
最近就在弄这个,帮助很大!

网友B(2020-09-14):
只剩熱敏電阻尚未測試,幫助很大,我等等測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