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摩尔斯电报译码器制作

楼主:
工作流程

自适应传输速率以及译码
传输速率:
M /--/
         MO的电码
O /---/

↓下图为MO的电码片段

由图可见字母M是由 LL HL  LS  HL 组成,而LL是所谓的数据头(时间比较长的低电平状态)
为了识别出信号的长短,我们首先需要知道信号长短的时间,于是乎我们可以在开机时进行一定量的数据采样,因为每个完整的信号短都包含了长和短的情况,可以计算出长和短信号时间的平均值,根据这个平均值对长短信号分两个数列存储,最后用平滑算法算出大概的延迟时间,这样就做到自动确定通讯速率!

译码:
由上文可知,我们获取到了信号长短的延迟,并且能够对比长短和电平来识别出数据
当检测到数据头后假如存在上一个字符的缓存会进行翻译。
翻译过程就是根据LS,HS,HL状态分为0,1,2 然后对比码库

如果没有存在缓存,那么进行从检测到数据头开始把接收到的信号存储在缓存里

电路图

源码:
/*=========================================================
                         LHW开发
    oled下半部分是留空的,计划用于显示数据图表,不过现在优化做的不太好,如果实时刷新数据图表会导致系统资源紧张,做不到实时采样,导致无法抄收完整数据,我很头疼,现在通讯速率收到这个限制,搞到每个字符传输速度不得快于60ms
  如果有好的优化方案,欢迎联系

  重要 开机的时候信号口必须有信号然后在开机,因为开机后会自动学习和分析信号并自动调整速率,否则输出会与发送的不符
  =========================================================*/
#include "U8glib.h"//引用U8G头文件
U8GLIB_SSD1306_128X64 u8g(U8G_I2C_OPT_NONE);//设置设备名称:I2C-SSD1306-128*64(OLED)
//如果屏幕不同请自行修改 如果第一次使用u8glib并且遇到显示不正确,请自行修改u8g配置
/*=========================================================
                         变量
  =========================================================*/
int x, y; int Buffer[128]; //
int Time = 0; //计时
int DPin = A0; //数据接收口
byte RXB[10];  //接收缓冲区  0为中间间隔 1为短高 2为长高
int SA[10]; //初始数据平均值
int DA;
int HH[10]; //平滑数据 最高的长度
int AH, AL; //平滑后的数据
byte TH, TT, TRX, MT; //位置
bool ET = false; //电平是否变化
byte BootOk = 0; //初始化阶段  0为学习通讯速率 1为计算基准值 2为完成通讯速率学习 3为检测到数据起始符 4为工作状态
byte DFT = 35; //数据正方向容错值
bool WI = false; //工作状态
//码库
long MH[36] = {
  1020202020,
  1010202020,
  1010102020,
  1010101020,
  1010101010,
  2010101010,
  2020101010,
  2020201010,
  2020202010,
  2020202020,
  1020000000,
  2010101000,
  2010201000,
  2010100000,
  1000000000,
  1010201000,
  2020100000,
  1010101000,
  1010000000,
  1020202000,
  2010200000,
  1020101000,
  2020000000,
  2010000000,
  2020200000,
  1020201000,
  2020102000,
  1020100000,
  1010100000,
  2000000000,
  1010200000,
  1010102000,
  1020200000,
  2010102000,
  2010202000,
  2020101000
};
char ME[36] = {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48,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
char MS[32] =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48,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信息显示区
/*=========================================================
                     只循环一次
  =========================================================*/
void setup()
{
  pinMode(DPin, INPUT); //初始化接收pin口
  Serial.begin(115200);   //初始化串口比特率
  u8g.setFont(u8g_font_04b_03r);
  u8g.firstPage();
  do {
    u8g.setPrintPos(13, 33);
    u8g.print("Automatic detection rate");
  } while ( u8g.nextPage() );
}

/*=========================================================
                     不停循环
  =========================================================*/
void loop()
{
  scanning(); //扫描

}
/*=========================================================
                     显示
  =========================================================*/
void Draw() {
  u8g.firstPage();
  do {
    int i = 0;
    for (int py = 0; py < 2; py++) {
      for (int px = 0; px < 16; px++) {
        u8g.setPrintPos(px * 8 + 2, py * 8 + 6);
        u8g.print((char)MS[i]);
        i++;
      }
    }
  } while ( u8g.nextPage() );
}
/*=========================================================
                     清除数据缓冲
  =========================================================*/
void CM() {
  for (int i = 0; i < 10; i++) RXB[i] = 0;
}
/*=========================================================
                     起始符处理
  =========================================================*/
void Tse() {
  //检测到数据起始符
  String TXT;
  for (int i = 0; i < 10; i++) {   //把接收区缓存合成字符串
    TXT = TXT + RXB[i];
  }
  Serial.println(TXT);
  for (int i = 0; i < 35; i++) {    //匹配数据库信号
    if (String(MH[i]) == TXT) {
      MS[MT] = ME[i]; //把信息写入 显示缓冲 区
      MT++;
      if (MT > 31) MT = 0;   //如果显示区溢出,覆盖旧的信息
      Draw();
    }
  }
  CM();   //清除接收区缓存
  TRX = 0;  //接收区缓存地址重置
}
/*=========================================================
                     译码
  =========================================================*/
void translation()
{
  if (Time >= AH - DFT && Time <= AH + DFT && !ET) {
    Tse();

  } else {
    if (TRX > 9) TRX = 0;  //数据接收错误  初始化
    if (!ET) { //低电平
      if (Time >= AL - DFT && Time <= AL + DFT) {
        RXB[TRX] = 0;
        TRX++;
      }
    } else {
      if (Time >= AL - DFT && Time <= AL + DFT) {
        RXB[TRX] = 1;
        TRX++;
      } else {
        if (Time >= AL + DFT && Time <= AH + DFT) {
          RXB[TRX] = 2;
          TRX++;
        }
      }
    }
  }

}
/*=========================================================
                     扫描
  =========================================================*/
void scanning() {
  if (digitalRead(DPin) != ET) {  //电平发生改变
    Time = 0;  //重置计时
    ET = digitalRead(DPin); //重置电平状态
    while (digitalRead(DPin) == ET) { //检测电平是否再次改变
      if (Time >= 10000) {   //大于10秒接收超时
        /*    Serial.print(millis());
            Serial.println(" : TimeOut !");*/
        goto EndRx;  //超时
      }
      if (RXB[TRX - 1] != 0 && Time >= AH + 30) {
        //可能是通讯结尾 并且不会再有数据传送
        Tse();
      }
      Time++;  //增加计时
      delay(1);  //延时1ms
    }
EndRx:
    if (Time < 10000) {
      //如果没有超时
      Serial.print(millis());
      Serial.print(" : ");
      Serial.print(ET);
      Serial.print(" ");
      Serial.println(Time);
      //学习波形
      if (BootOk == 0) {
        SA[TH] = Time;
        if (TH > 8) {
          BootOk = 1;
        } else {
          TH++;
        }
      } else {
        if (BootOk == 1) {
          //计算信号基准值
          for (int i = 0; i < 10; i++) DA = DA + SA[i]; //相加
          DA = float(DA / 10); //获取平均值
          BootOk++;
        } else {
          if (BootOk == 2) {
            if (Time > DA) {
              HH[TT] = Time; //写入最高平滑
              TT++;
              if (TT > 9) {
                TT = 0;
                AH = 0;
                for (int i = 0; i < 10; i++) AH = AH + HH[i]; //相加
                AH = float(AH / 10); //获取平均值
                AL = float(AH / 3); //获取平均值
                BootOk++;
              }
            }
          } else {
            translation(); //译码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