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串口连续通讯

楼主(2018-05-19):
上一篇发的是,只能单一的发,这是连续发送,打开电脑串口助手可以接受都你发的东西,原理就是,比如你随便输三位数,发送给单片机,让数码管显示,可是你的让单片机知道你发是什么,分别把你的三位数,每一位都取出来,传递给你写的串口通信那块,,不要想着这样就结束了,这样想只能单一的发送,不能连续的发送和接收,你想怎么样才能让它连续的接收和发送呢。其原理差不多,就比如像你强火车票一样,一直不停的刷新,希望有火车票一样,(比喻不好还请见谅)而你实现连续串口发送接收原理我自己感觉差不多,就是把你串口接收发送那块,不断的刷新,这样就可以实现,连续接收和发送了

/*********************该程序可实现灯的亮灭**可以实现串口通信以及电脑控制单片机/*实现连续发送*********************************/
/*该程序写的比较好*//*通过两个不同的标志位实现,非常棒*/
//可以连续发送
#include <STC15f2k60s2.h>

#define u16 unsigned int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u16 pwm_value;

sbit LED = P1^0;//用于检测电脑与单片机串口正常通信
unsigned char UART_buff;//串口的接收和发送(只能是单个字符的使用)
unsigned char receive[50];//用于接收所发出来的字符串
unsigned char i;
int xianshi,copy;
double shuju;
bit New_rec = 0, Send_ed = 1, Money = 0; //定义的一些标记位
unsigned char code DSY_CODE[]=
{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这是时钟所用到的数
/*******用于一毫秒的延时****************/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xms)
{
unsigned int i,j;
for(i=xms;i>0;i--)
for(j=110;j>0;j--);
}
/*数码管显示程序2*/
void display1(int h)
{
P2=0xfe;
P0=DSY_CODE[h/100]&0x7f;
delayms(1);
P2=0xff;
P0=0xff;
P2=0xfd;
P0=DSY_CODE[h%100/10];
delayms(1);
P2=0xff;
P0=0xff;
P2=0xfb;
P0=DSY_CODE[h%100%10];
delayms(1);
P2=0xff;
P0=0xff;
}

//========================================================================
// 函数: UpdatePwm(u8 PCA_id, u16 pwm_value)
// 描述: 更新PWM值.
// 参数: PCA_id: PCA序号. 取值 PCA0,PCA1,PCA2,PCA_Counter
//                 pwm_value: pwm值, 这个值是输出高电平的时间.
// 返回: none.
// 版本: V1.0, 2012-11-22
//========================================================================
void        UpdatePwm(u16 uart_date)
{
    pwm_value=uart_date/2;
        if(pwm_value == 0)
        {
                CCAP0H =0xff;
        }
        else
        {
                CCAP0H = (u8)(256 - pwm_value);
        }
}

//----------------------------------------------
void main (void)
{
   AUXR |= 0x40;   //设置1T
   AUXR &= 0xfe;   //设置定时器1为串口1波特率发生器
   PCON &= 0x7f;   //不加倍
   TMOD = 0x20;   //定时器1工作方式2
   TH1 = 0xdc;
   TL1 = 0xdc;
   SM0 = 0;
   SM1 = 1;
   REN = 1;
   TR1 = 1;
   ES = 1;
   EA = 1;

    while(1)
        {
      while(i%3==0&&i!=0)
      {
      copy=i/3;
     // shuju=(double)(receive[0])+(double)(receive[1])/10+(double)(receive[2])/100;
      shuju=(double)(receive[(copy-1)*3])+(double)(receive[(copy-1)*3+1])/10+(double)(receive[(copy-1)*3+2])/100;
      xianshi=shuju*100;
      display1(xianshi);

         //  PCA0初始化
            AUXR1 &= ~0x30;
            AUXR1 |= 0x10;        //切换IO口, 0x00: P1.2 P1.1 P1.0 P3.7,  0x10: P3.4 P3.5 P3.6 P3.7, 0x20: P2.4 P2.5 P2.6 P2.7
            CCAPM0   = 0x42;        //工作模式 PWM
            PCA_PWM0 = (PCA_PWM0 & ~0xc0) | 0x00;        //PWM宽度, 0x00: 8bit, 0x40: 7bit,  0x80: 6bit
            CMOD  = (CMOD  & ~0xe0) | 0x08;        //选择时钟源, 0x00: 12T, 0x02: 2T, 0x04: Timer0溢出, 0x06: ECI, 0x08: 1T, 0x0A: 4T, 0x0C: 6T, 0x0E: 8T
            CR = 1;
            UpdatePwm(xianshi);
      }
      if ((New_rec == 1) && (Send_ed == 1))
          {  //如果收到新数据及发送完毕
        New_rec = 0;
        Send_ed = 0;
      }
        }
}
//----------------------------------------------
void ser_int (void) interrupt 4
{
    if(RI == 1)
    {  //如果收到.
      RI = 0;      //清除标志.
      New_rec = 1;//表明收到了信息了
      if((SBUF >= '0') && (SBUF <= '9'))
      {
      receive[i]=SBUF-'0';//将字符串按字节放入到数组当中,起到一定的缓存作用
      i++;
      }
      UART_buff = SBUF;  //接收.只支持字符,不支持字符串
      SBUF=UART_buff;//这个用于电脑串口的接收,也就是发送
      TI = 0;      //清除标志.
      Send_ed = 1;
    }
    else  {        //如果送毕.
      TI = 0;      //清除标志.
      Send_ed = 1;
    }
}

///*********************该程序可实现灯的亮灭**可以实现串口通信以及电脑控制单片机/只能发送单个*********************************/
///*该程序写的比较好*//*通过两个不同的标志位实现,非常棒*/
//#include <STC15f2k60s2.h>
//
//#define u16 unsigned int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
//u16 pwm_value;
//
//sbit LED = P1^0;//用于检测电脑与单片机串口正常通信
//unsigned char UART_buff;//串口的接收和发送(只能是单个字符的使用)
//unsigned char receive[50];//用于接收所发出来的字符串
//unsigned char i;
//int xianshi;
//double shuju;
//bit New_rec = 0, Send_ed = 1, Money = 0; //定义的一些标记位
//unsigned char code DSY_CODE[]=
//{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这是时钟所用到的数
///*******用于一毫秒的延时****************/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xms)
//{
//unsigned int i,j;
//for(i=xms;i>0;i--)
//for(j=110;j>0;j--);
//}
///*数码管显示程序2*/
//void display1(int h)
//{
//P2=0xfe;
//P0=DSY_CODE[h/100]&0x7f;
//delayms(1);
//P2=0xff;
//P0=0xff;
//P2=0xfd;
//P0=DSY_CODE[h%100/10];
//delayms(1);
//P2=0xff;
//P0=0xff;
//P2=0xfb;
//P0=DSY_CODE[h%100%10];
//delayms(1);
//P2=0xff;
//P0=0xff;
//}
//
////========================================================================
//// 函数: UpdatePwm(u8 PCA_id, u16 pwm_value)
//// 描述: 更新PWM值.
//// 参数: PCA_id: PCA序号. 取值 PCA0,PCA1,PCA2,PCA_Counter
////                 pwm_value: pwm值, 这个值是输出高电平的时间.
//// 返回: none.
//// 版本: V1.0, 2012-11-22
////========================================================================
//void        UpdatePwm(u16 uart_date)
//{
//    pwm_value=uart_date/2;
//        if(pwm_value == 0)
//        {
//                CCAP0H =0xff;
//        }
//        else
//        {
//                CCAP0H = (u8)(256 - pwm_value);
//        }
//}
//
////----------------------------------------------
//void main (void)
//{
//   AUXR |= 0x40;   //设置1T
//   AUXR &= 0xfe;   //设置定时器1为串口1波特率发生器
//   PCON &= 0x7f;   //不加倍
//   TMOD = 0x20;   //定时器1工作方式2
//   TH1 = 0xdc;
//   TL1 = 0xdc;
//   SM0 = 0;
//   SM1 = 1;
//   REN = 1;
//   TR1 = 1;
//   ES = 1;
//   EA = 1;
//
//    while(1)
//        {
//      while(i>=2)
//      {
//      shuju=(double)(receive[0])+(double)(receive[1])/10+(double)(receive[2])/100;
//      xianshi=shuju*100;
//      display1(xianshi);
//
//         //  PCA0初始化
//            AUXR1 &= ~0x30;
//            AUXR1 |= 0x10;        //切换IO口, 0x00: P1.2 P1.1 P1.0 P3.7,  0x10: P3.4 P3.5 P3.6 P3.7, 0x20: P2.4 P2.5 P2.6 P2.7
//            CCAPM0   = 0x42;        //工作模式 PWM
//            PCA_PWM0 = (PCA_PWM0 & ~0xc0) | 0x00;        //PWM宽度, 0x00: 8bit, 0x40: 7bit,  0x80: 6bit
//            CMOD  = (CMOD  & ~0xe0) | 0x08;        //选择时钟源, 0x00: 12T, 0x02: 2T, 0x04: Timer0溢出, 0x06: ECI, 0x08: 1T, 0x0A: 4T, 0x0C: 6T, 0x0E: 8T
//            CR = 1;
//            UpdatePwm(xianshi);
//      }
//      if ((New_rec == 1) && (Send_ed ==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