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固态继电器接法,能直接与单片机io口相连吗?还是需要放大

楼主(2018-05-19):
固态继电器控制电热棒的通断,固态继电器能直接与单片机输出接口相连吗?还是需要用三级管放大后再相连接?

网友A:
可以直接接单片机IO口,不用放大

网友B:
看到这样的参数,是可以直接控制的
也可以试试推挽驱动

网友C:
看你用哪款型号的单片机,关键是单片机的IO口输出电流要达到固态继电器的最少驱动电流和电压即可.51的最好接一级三极管驱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这样的参数,是可以直接控制的

也可以试试推挽驱动

你好,我的继电器是这样的,单片机是STC89C51,你看看,能直接接吗?如果不能三级管该如何选取?还需要额外电阻吗?谢谢你的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用哪款型号的单片机,关键是单片机的IO口输出电流要达到固态继电器的最少驱动电流和电压即可.51的最好接 ...

你好,我的继电器如图,用的是STC89C51单片机,你看看该如何选取三级管,电路应该如何接?谢谢你的帮助

网友C:
STC89C51增强型51单片机的每根口线最大可吸收10mA电流,但P0口所有引脚的吸收电流总和不能超过26mA。P1,P2,P3,每个口的吸收电流限制在15mA;4个口的电流总和限制在71mA.
SSR的输入电流最大15ma,推荐使用P1,P2,P3的任意一个IO口串入一个限流电阻拉电流搞定

网友C:
上传一份SSR的说明书,你对照看一下输入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C:
STC89C51增强型51单片机的每根口线最大可吸收10mA电流,但P0口所有引脚的吸收电流总和不能超过26mA。P1,P2 ...

谢谢你的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C:
STC89C51增强型51单片机的每根口线最大可吸收10mA电流,但P0口所有引脚的吸收电流总和不能超过26mA。P1,P2 ...

你好!我焊了实物,用三级管s8550放大后接在固态继电器上,其中集电极c级接固态继电器,固态继电器输入另一个端子接5伏电源正极,但电热棒不加热。是不是接错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好!我焊了实物,用三级管s8550放大后接在固态继电器上,其中集电极c级接固态继电器,固态继电器输入另 ...

看一下你用的单片机手册 看P1.0端口能不能置成推挽模式 如果不行 要加上拉电阻才能驱动三极管 然后才能驱动固态

你可以先写个简单的测试程序 比如

while(1)
{
P1.0=1;
delay(10000);
P1.0=0;
delay(10000);
}

然后用万用表测三极管c是否随单片机端口状态变化而变化 正常后再接固态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好!我焊了实物,用三级管s8550放大后接在固态继电器上,其中集电极c级接固态继电器,固态继电器输入另 ...

PNP (e)极接控制电源(+),固态控制端接PNP (c)极, 另一端接G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