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AVR单片机的混合信号示波器DIY资料分享

楼主(2018-05-19):
在这里发一个基于AVR单片机的混合信号示波器,有兴趣的朋友可以DIY一个来玩玩

关键元件
MCU:ATXMEGA32A
显示:0.96 OLE,128 x64像素

规格:
2路模拟输入
最大采样率2MSPS
模拟带宽200Khz
绶冲区256字节
输入电压范围-14V到+20V

pc程序界面:

电路原理图如下:

/*****************************************************************************

Xprotolab - AVR XMEGA Oscilloscope and Development Kit

Gabotronics C.A.
March 2011

ATXMEGA32A4

Compiled with GCC, -Os optimizations
email me at: gabriel@gabotronics.com

*****************************************************************************/

#include <avr/io.h>
#include <util/delay.h>
#include <avr/pgmspace.h>
#include <avr/interrupt.h>
#include <avr/sleep.h>
#include <avr/wdt.h>
#include <stddef.h>

#include "main.h"
#include "mso.h"
#include "logic.h"
#include "awg.h"

uint8_t SP_ReadCalibrationByte(uint8_t location);
void Restore(void);
uint16_t readVCC(void);

uint8_t AWGBuffer[256];             // AWG Output Buffer
// Big temp buffer to store tempFFT, tempAWG and temp ch data
// Last 256 bytes hold CHD.data
uint8_t bigtemp[1280];

// EEProm variables
uint8_t EEMEM EESleepTime = 64;     // Sleep timeout in minutes
uint8_t EEMEM EEDACgain   = 0;      // DAC gain calibration
uint8_t EEMEM EEDACoffset = 0;      // DAC offset calibration

static void Calibrate(void);
static void SimpleADC(void);
void ScreenSaver(uint8_t minutes);
static void CalibrateDAC(void);

int main(void) {
    uint8_t i,j,rx=0;
    // Power reduction: Stop unused peripherals
    PR.PRGEN = 0x18;        // Stop: AES, EBI
    PR.PRPA  = 0x04;        // Stop: DAC
    PR.PRPB  = 0x03;        // Stop: ADC, AC
    PR.PRPC  = 0x7C;        // Stop: TWI, USART0, USART1, SPI, HIRES
    PR.PRPD  = 0x7C;        // Stop: TWI, USART0, USART1, SPI, HIRES
    PR.PRPE  = 0x6C;        // Stop: TWI,         USART1, SPI, HIRES

    // PORTS CONFIGURATION
    // Initial value PORTA.DIR       = 0x00; // CH2, CH1, 1V, K1, K2, K3, K4, REF
    PORTA.PIN4CTRL  = 0x18; // Pull up on pin PA4
    PORTA.PIN3CTRL  = 0x18; // Pull up on pin PA3
    PORTA.PIN2CTRL  = 0x18; // Pull up on pin PA2
    PORTA.PIN1CTRL  = 0x18; // Pull up on pin PA1
    PORTA.INTCTRL   = 0x02; // PORTA will generate medium level interrupts
    PORTA.INT0MASK  = 0x1E; // PA4, PA3, PA2, PA1 will be the interrupt 0 sources
    PORTB.DIR       = 0x0B; // RES, AWG, D/C, R/W
    // Initial Value PORTB.OUT       = 0x00; //
    // Initial Value PORTC.DIR       = 0x00; // LOGIC
    PORTC.INT0MASK  = 0x01; // PC0 (SDA) will be the interrupt 0 source
    PORTC.INT1MASK  = 0x80; // PC7 (SCK) will be the interrupt 1 source
    PORTD.DIR       = 0xFF; // LCD Data bus
    // Initial Value PORTD.OUT       = 0x00;
    PORTE.DIR       = 0x09; // TX, RX, EXT, E
    // Initial Value PORTE.OUT       = 0x00; //
    PORTCFG.VPCTRLA = 0x41; // VP1 Map to PORTE, VP0 Map to PORTB
    PORTCFG.VPCTRLB = 0x32; // VP3 Map to PORTD, VP2 Map to PORTC
    key = 0;

    // Clock Settings
    i=1;
    OSC.XOSCCTRL = 0xCB;    // 0.4-16 MHz XTAL - 16K CLK Start Up
    OSC.CTRL = 0x08;        // Enable External Oscillator
    while(i && !testbit(OSC.STATUS,OSC_XOSCRDY_bp)) {   // wait until crystal stable
        i++;
        _delay_us(100);
    }
    OSC.PLLCTRL = 0xC2;     // XOSC is PLL Source - 2x Factor (32MHz)
    OSC.CTRL = 0x19;        // Enable PLL & External Oscillator
    while(i && !testbit(OSC.STATUS,OSC_PLLRDY_bp)) {         // wait until PLL stable
        i++;
        _delay_us(100);
    }
    // Swith to internal 32MHz if crystal fails
    if(i==0) {   // Timed out, use internal oscillator
        OSC.XOSCCTRL = 0x00;    // Disable external oscillators
        OSC.CTRL = 0x03;        // Enable internal 32MHz
        while(!testbit(OSC.STATUS,OSC_RC32MRDY_bp));  // wait until 32MHz stable
        CCPWrite(&CLK.CTRL, CLK_SCLKSEL_RC32M_gc);    // Use internal 32MHz
        OSC.CTRL = 0x02;        // Disable internal 2MHz
    }
    else {  // Crystal OK!
        CCPWrite(&CLK.CTRL, CLK_SCLKSEL_PLL_gc);    // Switch to PLL clock
        OSC.CTRL = 0x18;        // Disable internal 2MHz
    }

    // Initialize USART
    USARTE0.BAUDCTRLA = 0x17;   // BSCALE = -6, BSEL = 1047
    USARTE0.BAUDCTRLB = 0xA4;   // ==> 115211 bps (~115.2kbps)
    USARTE0.CTRLC = 0x03;       // Async, No Parity, 1 stop bit, 8 data bits
    USARTE0.CTRLB = 0x18;       // Enable RX and TX

    // Event System for ADC
    EVSYS.CH0MUX = 0xE0;    // Event CH0 = TCE0 overflow used for ADC

    // ADC
        ADCA.CALL = SP_ReadCalibrationByte(offsetof(NVM_PROD_SIGNATURES_t, ADCACAL0) );
        ADCA.CALH = SP_ReadCalibrationByte(offsetof(NVM_PROD_SIGNATURES_t, ADCACAL1) );
    ADCA.PRESCALER  = 0x06;     // Prescaler
    ADCA.CTRLB      = 0x18;     // signed mode, free run, 12 bit
    ADCA.REFCTRL    = 0x20;     // REF= AREF (2V)
    ADCA.EVCTRL     = 0x45;     // Sweep channels 0,1
    ADCA.CH0.MUXCTRL = 0x2A;    // Channel 0 input: ADC5 pin - ADC6 pin
    ADCA.CH0.CTRL   = 0x03;     // Differential input with gain
    ADCA.CH1.MUXCTRL = 0x2B;    // Channel 1 input: ADC5 pin - ADC7 pin
    ADCA.CH1.CTRL   = 0x03;     // Differential input with gain
    ADCA.CH2.MUXCTRL = 0x02;    // Channel 2 input: VCC/10
    ADCA.CTRLA = 0x01;          // Enable ADC
    // Initial Value ADCA.CH2.CTRL = 0x00;       // Internal input
    // Initial Value ADCA.CH3.MUXCTRL = 0x00;    // Channel 3 input: temperature
    // Initial Value ADCA.CH3.CTRL = 0x00;       // Internal input

    ADCA.CH1.INTCTRL = 0x03;    // ADC is high level interrupt

    // Event system for DAC
    EVSYS.CH3MUX = 0xD0;    // Event CH3 = TCD0 overflow used for DAC

    // Timer TCD0: 1MHz timer for DACA
    TCD0.CTRLA = 0x01;      // Prescaler: clk/1
    TCD0.PER   = 31;        // 1MHz

    // DAC
    DACB.CTRLB = 0x01;          // CH0 auto triggered by an event
    DACB.CTRLC = 0x11;          // Use AREFA (2.0V), data is left adjusted
    DACB.EVCTRL = 0x03;         // Event CH3 triggers the DAC Conversion
    DACB.TIMCTRL = 0x50;        // Minimum 32 CLK between conversion (1uS)
    DACB.GAINCAL = eeprom_read_byte(&EEDACgain);      // Load DACA gain calibration
    DACB.OFFSETCAL = eeprom_read_byte(&EEDACoffset);  // Load DACA offset calibration
    DACB.CTRLA = 0x05;          // Enable DACB and CH0

    InitDMA();

    // Arbitrary Waveform Generator
    LoadAWGvars();              // Load AWG settings
    BuildWave();                // Construct AWG waveform

    // Interrupt Configuration
    PMIC.CTRL = 0x07;       // Enable High, Medium and Low level interrupts
    sei();      // Enable global interrupts

    // Initialize LCD
    GLCD_LcdInit();
    if(testbit(display, flip)) {
        LcdInstructionWrite(LCD_SET_SCAN_NOR);   // direction
        LcdInstructionWrite(LCD_SET_SEG_REMAP1);
    }
        GLCD_DisplayPicture(LOGO);
//    tiny_printp(45,3,PSTR("XPROTOLAB"));
    tiny_printp(50/*39*/,7,VERSION);
    if(CLK.CTRL & CLK_SCLKSEL_RC32M_gc) lcd_putsp(PSTR(" XT FAIL"));
    show_display();

    for(i=0; i<100; i++) {
        if(testbit(USARTE0.STATUS,USART_RXCIF_bp)) {
            j=USARTE0.DATA; // dummy read
            rx++;
        }
        _delay_ms(30);
    }

    // Check if received data that should not have been received
    if(rx<=4) USARTE0.CTRLB = 0x18;       // Enable RX and TX
    else {
        // Device is connected to a regular USB port on a PC, disable the USART
        USARTE0.CTRLB = 0x00;   // Disable RX, TX
        PR.PRPE  = 0x7C;        // Stop: TWI, USART0, USART1, SPI, HIRES
        PORTE.DIR       = 0x01; // TX as input
    }

    // TCD1 controls LCD refresh rate
    TCD1.CTRLA = 6;         // Prescaler: clk/256
    TCD1.PER = 15624;       // Maximum LCD refresh rate is 8Hz

    // TCC1 controls the auto trigger and auto key repeat
    TCC1.CTRLA = 7;         // Prescaler: clk/256
    TCC1.PER = 31999;       // Period is 1.024 seconds
    TCC1.INTCTRLA = 0x01;   // Generate low level interrupt

    // RTC Clock Settings
        /* Set 1.024kHz from internal 32.768kHz RC oscillator */
        CLK.RTCCTRL = CLK_RTCSRC_RCOSC_gc | CLK_RTCEN_bm;
    i=eeprom_read_byte(&EESleepTime);
    ScreenSaver(i);

    if( testbit(PORTA.IN,1))   MSO();      // KD not pressed -> got to MSO

    setbit(Signals, redraw);
    key=0;

    for(;;) {
        while(!testbit(TCD1.INTFLAGS, TC1_OVFIF_bp)) {   // wait for refresh timeout
            if(testbit(Signals, userinput))
                break;       // cancel if user input
        }
        setbit(TCD1.INTFLAGS, TC1_OVFIF_bp);
        clr_display();
        lcd_goto(0,0); printhex(VPORT2.IN);
        tiny_printp(0,4,PSTR("XMEGA rev")); GLCD_Putchar('A'+MCU.REVID);
        //tiny_printp(32,5,PSTR("VIN"));
        tiny_printp(0,7,PSTR("OFFSET"));
        tiny_printp(98,7,PSTR("RESTORE"));
        tiny_printp(54,6,PSTR("SLEEP:"));

        lcd_goto(58,7);
        if(i) printN(i);
        else lcd_putsp(PSTR("OFF"));
        if(testbit(Signals, userinput)) {
            clrbit(Signals, userinput);
            switch(key) {
                case KA: Calibrate();       break;
                case KB: i+=16;
                         ScreenSaver(i);
                break;
                case KC: Restore();         break;
                case KD: key=0; eeprom_write_byte(&EESleepTime, i);
                        MSO();
            }
        }
        //lcd_goto(20,5); printN(readVCC());
        show_display();
    }
    return 0;
}

// Return sine fractional value
int8_t Sin(uint8_t angle) {
    if(angle>=128) return - pgm_read_byte(&sint[angle-128]);
    return pgm_read_byte(&sint[angle]);
}

// Add unsigned with signed using saturation, return unsigned
uint8_t addwsat(uint8_t a, int8_t b) {
    if(b>=0) {
        if(a>255-b) return 255;
    }
    else {
        if(a<(-b)) return 0;
    }
    return a+b;
}

// ADC conversion complete, for sampling rates >= 1mS/div (srate>=9)
ISR(ADCA_CH1_vect) {
    static uint8_t i=0,n=0;
    static int16_t sum1=0,sum2=0;
    static int16_t *p1=bigtemp, *p2=bigtemp+512;
    int16_t d1,d2;
    d1=ADCA.CH0.RES; sum1 += d1;
    d2=ADCA.CH1.RES; sum2 += d2;
    n++;
    if(n==2 && srate==7) {
        if(CH1.ctrl.average) *p1++ = sum1>>1;
        else                 *p1++ = d1;
        if(CH2.ctrl.average) *p2++ = sum2>>1;
        else                 *p2++ = d2;
    }
    else if(n==4 && srate==8) {
        if(CH1.ctrl.average) *p1++ = sum1>>2;
        else                 *p1++ = d1;
        if(CH2.ctrl.average) *p2++ = sum2>>2;
        else                 *p2++ = d2;
    }
    else if(n==8) {
        if(CH1.ctrl.average) *p1++ = sum1>>3;
        else                 *p1++ = d1;
        if(CH2.ctrl.average) *p2++ = sum2>>3;
        else                 *p2++ = d2;
    }
    else return;
    CHD.data[i] = VPORT2.IN;
    i++;
    n=0;
    sum1=0; sum2=0;
    if(i==0) {
        setbit(MStatus,acquired);   // Acquired all samples
        ADCA.CH1.INTCTRL = 0x00;    // disable interrupt
        p1=bigtemp;
        p2=bigtemp+512;
    }
}

// Tactile Switches - This is configured as a low level interrupt
ISR(PORTA_INT0_vect) {
    uint8_t i,in,j=0;
    // Debounce: need to read 10 consecutive equal numbers
    for(i=10; i>0; i--) {
                _delay_ms(1);
                in = PORTA.IN & 0x1E;      // Read port
                if(j!=in) { j=in; i++; }
        }
    key=0;
    if(!testbit(in,1)) {
         key = KD;  // Menu key
    }
    if(testbit(display, flip)) {
        if(!testbit(in,4)) key |= KC;
        if(!testbit(in,3)) key |= KB;
        if(!testbit(in,2)) key |= KA;
    }
    else {
        if(!testbit(in,4)) key |= KA;
        if(!testbit(in,3)) key |= KB;
        if(!testbit(in,2)) key |= KC;
    }
    if(key) {
        setbit(Signals, update);         // Valid key
        setbit(Signals, userinput);
    }
    else keyrep=0;
    RTC.CNT=0;  // Clear screen saver timer
    // TCC1 used for auto repeat key
    TCC1.CNT = 0;            // Clear TCC1
    setbit(TCC1.INTFLAGS, TC1_OVFIF_bp);    // Clear timeout interrupt
}

// From Application Note AVR1003
void CCPWrite( volatile uint8_t * address, uint8_t value ) {
    uint8_t volatile saved_sreg = SREG;
    cli();

#ifdef __ICCAVR__
        asm("movw r30, r16");
#ifdef RAMPZ
        RAMPZ = 0;
#endif
        asm("ldi  r16,  0xD8 \n"
            "out  0x34, r16  \n"
#if (__MEMORY_MODEL__ == 1)
            "st     Z,  r17  \n");
#elif (__MEMORY_MODEL__ == 2)
            "st     Z,  r18  \n");
#else /* (__MEMORY_MODEL__ == 3) || (__MEMORY_MODEL__ == 5) */
            "st     Z,  r19  \n");
#endif /* __MEMORY_MODEL__ */

#elif defined __GNUC__
        volatile uint8_t * tmpAddr = address;
#ifdef RAMPZ
        RAMPZ = 0;
#endif
        asm volatile(
                "movw r30,  %0"              "\n\t"
                "ldi  r16,  %2"              "\n\t"
                "out   %3, r16"              "\n\t"
                "st     Z,  %1"       "\n\t"
                :
                : "r" (tmpAddr), "r" (value), "M" (CCP_IOREG_gc), "i" (&CCP)
                : "r16", "r30", "r31"
                );

#endif
        SREG = saved_sreg;
}

/*! \brief Function for GCC to read out calibration byte.
*
*  \note For IAR support, include the adc_driver_asm.S90 file in your project.
*
*  \param index The index to the calibration byte.
*
*  \return Calibration byte.
*/
uint8_t SP_ReadCalibrationByte( uint8_t location )
{
        uint8_t result;

        /* Load the NVM Command register to read the calibration row. */
        NVM_CMD = NVM_CMD_READ_CALIB_ROW_gc;
        result = pgm_read_byte(location);

        /* Clean up NVM Command register. */
        NVM_CMD = NVM_CMD_NO_OPERATION_gc;

        return result;
}

// Calibrate offset, inputs must be connected to ground
static void Calibrate(void) {
    uint8_t i,j;
    uint16_t average;
    key=0;
    clr_display();
    tiny_printp(48,0,PSTR("Connnect CH1, CH2"));
    tiny_printp(48,1,PSTR("to ground"));
    tiny_printp(108,7,PSTR("START"));
/*    // Show current calibration
    for(i=0; i<8; i++) {
        lcd_goto(0,i);
        printN((int8_t)eeprom_read_byte(&offsetsCH1[i])+128);
        printN((int8_t)eeprom_read_byte(&offsetsCH2[i])+128);
    }*/
    show_display();
    while(!key);
    if(key!=KC) {
        key=0;
        return;
    }
    key=0;
    clr_display();
    tiny_printp(84,0,PSTR("Calibrating"));
    // Cycle thru all the 8 gains
    for(i=0; i<8; i++) {
        lcd_goto(0,i);
        ADCA.CH0.CTRL = 0x03 | (i<<2);       // Set gain
        ADCA.CH1.CTRL = 0x03 | (i<<2);       // Set gain
        _delay_ms(50);
        SimpleADC();
        // Calculate offset for CH1
        average=0;
        j=0;
        do {
            average+= CH1.data[i];
        } while(++j);
        j = (uint8_t )(average>>8);
        if(j>=128) CH1.offset=-(j-128);
        else CH1.offset = (128-j);
        eeprom_write_byte(&offsetsCH1[i], CH1.offset);
        printN(CH1.offset+128);
        // Calculate offset for CH2
        average=0;
        j=0;
        do {
            average+= CH2.data[i];
        } while(++j);
        j = (uint8_t )(average>>8);
        if(j>=128) CH2.offset=-(j-128);
        else CH2.offset = (128-j);
        eeprom_write_byte(&offsetsCH2[i], CH2.offset);
        printN(CH2.offset+128);
        show_display();
    }
    _delay_ms(2000);
}

// Fill up channel data buffers
void SimpleADC(void) {
    uint8_t  *p1, *p2;  // temp pointers to unsigned 8 bits
    int16_t  *q1, *q2;  // temp pointers to signed 16 bits
    uint8_t j;
    uint16_t data;
    // Acquire using DMA
    setbit(DMA.CH0.CTRLA, 7);
    setbit(DMA.CH1.CTRLA, 7);
    while(testbit(DMA.CH1.CTRLA,7)) ;
    // Convert 12bit result to 8bit
    p1=CH1.data; p2=CH2.data;
    q1=bigtemp;  q2=bigtemp+512;
    j=0; do {
        data=*q1+2048;    // convert to unsigned
        *p1 = (uint8_t)((data)>>4);
        data=*q2+2048;    // convert to unsigned
        *p2 = (uint8_t)((data)>>4);
        p1++; p2++;
        q1++; q2++;
    } while (++j);
}

// Recieves a nibble, returns the corresponding ascii that represents the HEX value
char NibbleToChar(uint8_t nibble) {
    if(nibble<10) return '0'+nibble;   // '0' thru '9'
    return '7'+nibble;            // 'A' thru 'F'
}

// Prints a HEX number
void printhex(uint8_t n) {
    uint8_t temp;
    temp = n>>4;
    GLCD_Putchar(NibbleToChar(temp));
    temp = n&0x0F;
    GLCD_Putchar(NibbleToChar(temp));
}

// Converts an uint to int, then calculates the half
uint8_t half(uint8_t number) {
    int8_t temp;
    temp=(int8_t)(number-128);
    temp=temp/2;
    return (uint8_t)(temp+128);
}

/*
// Calibrate DAC gain and offset, connect AWG to CH1
// Adjust with rotary encoders
static void CalibrateDAC(void) {
    uint8_t i, step=0, data, average;
    uint8_t test, bestoffset, bestgain, bestmeasure1;
    uint16_t sum, bestmeasure2;
    clr_display();

    ADCA.CH0.CTRL = 0x03 | (6<<2);       // Set gain 6
    CH1.offset=(signed char)eeprom_read_byte(&offsetsCH1[6]);

    AWGAmp=127;         // Amplitude range: [0,127]
    AWGtype=1;          // Waveform type
    AWGduty=256;        // Duty cycle range: [0,512]
    AWGOffset=0;        // 0V offset
    desiredF = 100000;  // 1kHz
    BuildWave();
    while(step<7) {
        while(!testbit(TCD1.INTFLAGS, TC1_OVFIF_bp));   // wait for refresh timeout
        setbit(TCD1.INTFLAGS, TC1_OVFIF_bp);
        // Acquire data

        // Display waveform
        i=0; sum=0;
        do {
            data=addwsat(CH1.data[i],CH1.offset);
            sum+=data;
            set_pixel(i>>1, data>>2);    // CH1
        } while(++i);
        average=(uint8_t)(sum>>8);

        switch(step) {
            case 0: // Connect AWG to CH1
                tiny_printp(0,0,PSTR("AWG Calibration Connect AWG CH1 Press 5 to start"));
                step++;
            break;
            case 1:
                if(key) {
                    if(key==KC) step++;
                    else step=7;         // Did not press 5 -> exit
                }
            break;
            case 2: // Output 0V from AWG
                AWGAmp=1;         // Amplitude range: [0,127]
                AWGtype=1;        // Waveform type
                BuildWave();
                tiny_printp(0,3,PSTR("Adjusting offset"));
                // ADS931 power, output enable, CH gains
//                PORTE.OUT = 0;
                CH1.offset=(signed char)eeprom_read_byte(&offsetsCH1[0]);
                step++;
                bestoffset = 0;
                test = 0;
                bestmeasure1=0;
                DACB.OFFSETCAL = 0;
            break;
            case 3: // Adjust Offset
                if(abs((int16_t)average-128)<abs((int16_t)bestmeasure1-128)) {    // Current value is better
                    bestoffset = test;
                    bestmeasure1=average;
                    lcd_goto(0,4);
                    if(bestoffset>=0x40) printN(0x40-bestoffset);
                    else printN(bestoffset);
                }
                lcd_line(0,bestmeasure1>>1,127,bestmeasure1>>1);
                test++;
                DACB.OFFSETCAL = test;
                if(test>=128) {
                    step++;
                    DACB.OFFSETCAL = bestoffset;   // Load DACA offset calibration
                }
            break;
            case 4: // Output -1.75V from AWG
                AWGAmp=0;           // Full Amplitude
                AWGtype=1;          // Waveform type
                AWGOffset=112;      // Offset = -1.75
                BuildWave();
                tiny_printp(0,5,PSTR("Adjusting gain"));
//                PORTE.OUT = 4;  // 0.5V / div
                CH1.offset=(signed char)eeprom_read_byte(&offsetsCH1[4]);
                step++;
                bestgain = 0;
                test=0;
                bestmeasure2=0;
                DACB.GAINCAL = 0;
            break;
            case 5: // Adjust gain
                // (1.75/0.5)*32+128)*256 = 61440
                if(abs((int32_t)sum-61696)<abs((int32_t)bestmeasure2-61696)) {    // Current value is better
                    bestgain = test;
                    bestmeasure2=sum;
                    lcd_goto(0,6);
                    if(bestgain>=0x40) printN(0x40-bestgain);
                    else printN(bestgain);
                }
                test++;
                DACB.GAINCAL = test;
                if(test>=128) {
                    step++;
                    DACB.GAINCAL = bestgain;
                }
            break;
            case 6: // Calibration complete
                // Save calibration results
                AWGAmp=0;
                eeprom_write_byte(&EEDACoffset, bestoffset);    // Save offset calibration
                eeprom_write_byte(&EEDACgain, bestgain);        // Save gain calibration
                tiny_printp(0,15,PSTR("Cal complete"));
                step++;
            break;
        }
    }
    // Restore Waveform
    LoadAWGvars();              // Load AWG settings
    BuildWave();                // Construct AWG waveform
}*/

void Restore(void) {
    key=0;
    clr_display();
    tiny_printp(0,0,PSTR("PRESS K1 TO RESTORE DEFAULTS"));
    show_display();
    while(!key);
    if(key!=KA) {
        key=0;
        return;
    }
    key=0;
    srate = 6;              // Sampling rate, start with 512uS/s
    tdelay = 0;             // Trigger delay
    tlevel = 128;           // Trigger level
    tpre = 128;             // Number of Pre Trigger samples
    tsource = 1;            // Trigger source, start with CH1
    CH2.option  = 0x01;     // CH2 on, 5V/div
    CH2.gain    = 1;        // CH2 gain
    CH2.position = -32;            // CH2 vertical position
    CH1.option  = 0x01;     // CH1 on, 5V/div
    CH1.gain    = 1;        // CH1 gain
    CH1.position = -96;     // CH1 vertical position
    CHD.option  = 0x04;     // CHD off, thick line when low
    CHD.param   = 0x00;     // Decode parameters
    CHD.decode  = 0x00;     // Decode
    CHD.mask    = 0xFF;     // Mask logic inputs
    CHD.position = 0;       // CHD vertical position
    Mcursor     = 0x00;     // Cursors off
    MStatus     = 0x01;     // Set free trigger
    Mset        = 0x1C;     // Set scope mode, show settings, line
    MFFT        = 0x21;     // Use hamming window, no logarithm
    display     = 0x01;     // Standard grid
    SaveEE();
    AWG.type     = 1;        // Type
    AWG.amp      = -64;          // Amplitude
    AWG.offset   = 0;        // Offset
    AWG.duty     = 256;      // Duty cycle high byte
    AWG.desiredF = 100000;   // desired F x 100
    SaveAWGvars();
    tiny_printp(0,2,OKtext);
    show_display();
    _delay_ms(1000);
}

// Configures the Screen Saver time out
void ScreenSaver(uint8_t minutes) {
    RTC.PER = (uint16_t)(minutes)*60;
    RTC.CNT = 0;
    if(minutes) {
        RTC.INTCTRL = 0x01;     // Generate low level interrupt
        RTC.CTRL = 0x07;        // Divisor 1024 (1 second per count)
    }
    else {
        RTC.INTCTRL = 0;
        RTC.CTRL = 0;
    }
}

// RTC clock, this function is called when the sleep timeout has been reached
ISR(RTC_OVF_vect) {
    GLCD_LcdOff();
    SaveEE();       // Save MSO settings
    SaveAWGvars();  // Save AWG settings
    SLEEP.CTRL = SLEEP_SMODE_PDOWN_gc | SLEEP_SEN_b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