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led灯板显示汉字程序

楼主(2018-05-19):
烧录程序是个好玩的事情。打开烧录软件之后,我把光盘中的实验程序从基础到高级能烧的都烧了一遍。有需要按钮的就去源程序中找控制按钮。1.实验前我第N次烧这个循环显示汉字的程序的时候觉得这个“中”子两头多的俩点不好看,就想去掉它俩
每个灯显示亮与不亮是开和关就是1与0,想改要从源程序入手

中字(多两点的)

2.发现有F,E,A等字母我明白了这是16进制,
灯板上最左边从底向上亮为1暗为0二进制转换为16进制恰好为0x后两位的值(明白了字形是如何编码的)

将多两点的两列由0x7c,0x7c改为0x78,0x78,重新烧录如图

去掉两点的中

改过的中字字形码

3.更改其他字(我,Li,心的形状,你),由于不知道有字形码转换器,所以就算了一遍(哭)

字码

4.由于对C语言不是很懂(苦笑),所以照着老师写好的代码打了一遍
但是照着打还是出现了诸多错误(如下)

对delay函数修改了数次,甚至重新在英文状态下编辑了一遍(还是失败)最后发现是void前少了个“ ; ”

函数Hc595Send没有声明,就跑到程序最开始声明了一下#define Hc595SendByte,还是不对
最终发现s没有大写,最后引用的时候中间多了个空格(去掉空格重新编译,成功)

5.实验感悟
1.深切感受到了实验板的魅力
2.重新复习了2进制转16进制
3.悔不当初,没有认真学习C语言(错误基本是百度解决)
4.亡羊补牢,借此学期机会学习C语言,搞明白基本函数,控制语句,数据类型,关键字,运算符等基本编程知识,获取高级思维模式
本文是自己初学单片机的经验分享,希望对初学的同学有用。感谢平台

//该板子上的点阵为8*8,只能显示简单的一些汉子,如果要显示真正的汉字
//通过取模软件取的可以选择16*16点阵的板子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sbit SRCLK=P3^6;
sbit RCLK=P3^5;
sbit SER=P3^4;

//--定义要使用的IO口--//
#define COMMONPORTS                P0

//--列选通控制--//
unsigned char code TAB[8]  = {0x7f,0xbf,0xdf,0xef,0xf7,0xfb,0xfd,0xfe};

//--点阵字码--//
unsigned char code CHARCODE[4][8]=
{

0x7F,0x01,0x01,0x01,0x00,0x00,0x5F,0x00,  //Li
0x10,0x55,0xBF,0x14,0x10,0xFE,0x99,0x52,   //我
0x38,0x64,0x22,0x11,0x11,0x22,0x64,0x38,  //心形

{0x20,0x7F,0x84,0x6A,0xC1,0x5F,0x68,0x44}  //你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ime)
{
  unsigned int i,j;
  for(i=0;i<time;i++)
    for(j=0;j<121;j++);
}

/*******************************************************************************
* 函数名         : Hc595SendByte(unsigned char dat)
* 函数功能                   : 想74H595发送一个字节的数据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Hc595SendByte(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a;
        SRCLK=0;
        RCLK=0;
        for(a=0;a<8;a++)
        {
                SER=dat>>7;
                dat<<=1;

                SRCLK=1;
                _nop_();
                _nop_();
                SRCLK=0;
        }

        RCLK=1;
        _nop_();
        _nop_();
        RCLK=0;
}
/*******************************************************************************
* 函数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tab, j;
        unsigned int  i;

        while(1)
        {
                for(i= 0; i<50; i++ )   //两个字之间的扫描间隔时间
                {
                        for(tab=0;tab<8;tab++)
                        {

                                Hc595SendByte(0x00);                             //消隐
                                COMMONPORTS        = TAB[tab];                                 //输出字码
                                Hc595SendByte(CHARCODE[j][ta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