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单片机定时器值该怎么设置?

楼主(2018-05-19):
比如要设置  1ms的定时器。  我用的是stc616AD这芯片,1T模式,晶振24MHZ。该怎么设置? 大佬们。

网友A:
void Timer0Init(void)                //1毫秒@24.000MHz
{
        AUXR |= 0x80;                //定时器时钟1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40;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A2;                //设置定时初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

网友B:
用那个定时器初值计算公式啊:初值=65536-定时时间*晶振频率/12

网友C:
定时器计算初值公式:TH0=(65536-X)/256   TL0=(65536-X)%256    X为你需要设置的定时时间,1为1US(晶振是12M)

网友C:
定时器初值计算公式:TH0=(65536-X)/256   TL0=(65536-X)%256      X为需要设置的定时时间 当X为10时就是10US(12M晶振情况下)

网友D: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40;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A2;                //设置定时初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